求助大家:精灵3p 每次起飞都要求校准指南针怎样去掉每次校准?

楼主(2016-08-05):
求助:精灵3 每次起飞都要求校准指南针怎样去掉每次校准?因为跟拍婚礼,校准指南针还没有完成,车队过去了,根本来不及啊

楼主:
校准指南针还没有完成,车队过去了,根本来不及啊

楼主:
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
谁有本事切成手动?姿态还差不多

网友A:
提前校准完不就得了……

网友:
app强制要求你校准吗?可以不用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前校准完不就得了……

从这一个车队经过点到下一个点往往是3   5分钟的事,时间来不及提前校准,当然换场地后,时间足够是要校准的

网友B:
没有显示干扰可以不校正,但飞时要注意,有时候姿态球的方向与实际飞机的方向有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这一个车队经过点到下一个点往往是3   5分钟的事,时间来不及提前校准,当然换场地后,时间足够是要校 ...

不校准有安全隐患,时间来不及就多一台机器在那等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显示干扰可以不校正,但飞时要注意,有时候姿态球的方向与实际飞机的方向有偏差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校准有安全隐患,时间来不及就多一台机器在那等着呗

多谢!拍个婚礼几百块钱,不值当的几个精灵伺候吧,主要是我就一个,就算是两个换了场地哪怕100米远,也的重新校准,太麻烦了

网友:
一个小城市根本不需要每次校准

网友:
精灵算好了,S1000甚至是MG-1这种巨大的东西每次换地方飞之前还要转啊转,两个人抬着转,蠢死了

网友:
没必要每次校准的,校准过的位置不超过10公里

网友:
好像是开机自动校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