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f450已炸3次 仍然无法平稳起飞

楼主(2016-08-05):
新手入魔,真的好累。某鱼淘的F450机架+XXD 2212 1000KV电机+1045桨苦干+4个黄皮电调,,,组装好后,试飞N次,总是一离地摇晃+颠簸,后加了减震垫,问题依旧,求解决方案 ,PID参数全是默认,没调。

一开始是这么安装的,后来发现起落架不稳,就把起落架扔了变成这样,

我的并联电源线,离飞控版还是挺远的,只不过从减振板下方穿过4条电源线,这样会影响飞控版的磁场嘛,所以才造成摇晃嘛????桨叶是后期又买的3元一对的桨,,没有做动平衡,因没有仪器,这也是原因之一嘛?????

MWC换了N次,从2.2  换到2.4,,,目前在用2.4,只改动了四轴模式   DY_86  , GYRO_42hz 滤波    有的说要调成98hz  有的说也要调成20hz  我调42hz没问题吧

以上。。。。mwc f450已炸3次 炸掉3个桨叶,,,,仍然无法平稳起飞

网友:
我觉得吧,这个跟安装毛关系都没有,要不就是手艺问题,要不就是硬件有问题,再怎么震动也不会和直升机一样上来就炸鸡的。

网友:
这样玩的是编程高手,我用CC3D 装好就稳得很。

网友:
其实。。。建议你直接用APM。。好用的多
我和我的小伙伴一样的,两个F450,两个MWC,8个脚架。。。被我们飞成了1.5个机架。。后来果断换了APM一切都好了。MWC真的太不好用了

网友:
桨、安装没关系。电调单独做油门行程,如果做了的话,看看转的方向对不对?桨装反的没有,再看飞控。mwc没用过,用cc3d,极翼的标示可以脱控了。

网友(2016-12-25):
兄弟,别在这上面找原因,试着学习调试PID吧!
PID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玩MWC就是要折腾,就是要学习PID调试方法

网友(2017-05-25):
其实你开一个自稳模式飞起来会稳当一点,还有低通滤波放在20hz比较合适

网友(2017-08-17):
1,没开自稳模式,2,没把低通滤波调低,楼上说的对,20hz差不多

网友:
如果你的四轴的机械结构没问题,飞控也不是坏的,就说明硬件上是好的,那只有软件的问题了,已经有人告诉你了,细心调整PID吧!
  我最早买的也是这个四轴套装,和你的一样,只不过我的飞控(严格来说只能称作三轴陀螺仪加强版)是KK板,不是MWC板子。KK板调整是最方便的,功能也是最少的,也很好飞的啊!你不妨也试试KK板啊!

网友:
首先活该你会摔,原因几点一个是机架不行,第二马达不行,mwc飞控对周围振动很敏感你把陀螺仪的刷新频率调的再低也是惘然,换一个碳纤维机架,开个48到98mz都不错,256mz刷新速度过快稍微振动就会翻车,马达不行的原因就是你怎么会选择新希达马达这种轴在摔了就会弯掉,起码你换一个不出轴的马达。最后桨说下这种几块钱的破桨不要再去用了仿apc的1047很合适。附:我2013 年的飞行视频?spm=a2hzp.8253869.0.0

网友:
?spm=a2hzp.825386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