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双接收会死机

楼主(2016-08-05):
打了开源的双接收板子刷好固件后开机不久就会死机,不知是那里出问题了求大神指点空PCB板子还有10片想要的模友可以联系我,顺丰到付就行了

网友A:
moz8有教程   你按照那个弄的?

网友:
求原理图!

网友:
介绍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B:
发射现在是夏天温度高了会跑频点,接收应该是不会,要搞清楚,是那边

网友C:
LZ人才,请问什么地方可以打印PCB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z8有教程   你按照那个弄的?

是的隔 壁论坛的,已经刷坏两片328P了还是会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现在是夏天温度高了会跑频点,接收应该是不会,要搞清楚,是那边

我又重新焊了一片不加模块也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人才,请问什么地方可以打印PCB板啊

某宝上一大堆打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一大堆打样的

LZ是买现成的啊?我还以为是自己设计的板子拿图纸打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买现成的啊?我还以为是自己设计的板子拿图纸打印的呢

我是自已打的板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已打的板子的

自己打的啊!厉害

网友:
频率太高,焊工的问题?

网友D:
楼主不要用12v供电就好了。那个12v只是测试,只能用5v供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用12v供电就好了。那个12v只是测试,只能用5v供电 。

我用的是5V电源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对照一下电路

网友E:
模块有没改造去掉一个电阻变成SPI模式?熔丝设置是否正确?固件都一样,只要焊接没问题,前面的问题有注意都是一次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有没改造去掉一个电阻变成SPI模式?熔丝设置是否正确?固件都一样,只要焊接没问题,前面的问题有注意 ...

电阻去掉了的

网友:
我也有一套,模块两个,元件很多,焊了几遍都刷不进去,上电LED还不亮,奇怪了,有能帮忙指点的吗?

网友(2017-01-22):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感觉不是死机,用着用着 就没有图像黑屏了,按键和oled有反应,单片机应该在工作,重新搜索一下,又可以了,怀疑是接收模块发热引起的。还没找到解决办法,如果你解决了,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F(2017-02-24):
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个记号。。。

我的没发现~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一套最近有遇到突然没图像了,但是oled显示正常的,检查发现是4066坏了,直接把线焊到4066前面就好了.后来多焊了两块板都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