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电池太坑爹,大家都用什么电池?

楼主(2016-08-05):
入手肥鲨HD2,电池太坑,不好充电,容易鼓包,所以想用普通锂电池,但是看论坛里有直接用3S电池的,但是肥鲨电池是7.4V的,3S电池会不会把眼镜烧掉,而且风扇接口也插不上,小弟求大神赐教,用什么电池替代?

网友A:
我的肥鲨HD一直用3S 2200电池,使用延长线供电,没问题,但因为是HD我并没有入手面罩,所以无需接风扇,如果想连接风扇做一个转接头就是了

网友:
LZ有钱人啊,7-13V的都可以至于风扇嘛就看你DIY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肥鲨HD一直用3S 2200电池,使用延长线供电,没问题,但因为是HD我并没有入手面罩,所以无需接风扇,如 ...

哦哦,谢谢啦

网友:
其实不行的话也可以考虑18650 两个做一下

网友B:
你是怎么冲的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冲的鼓包了

我的还没鼓包,朋友的鼓包了,但是已经不平衡了

网友B:
那个电池上有个黄色的标签特意说明不让使用平衡充电,我也有这个电池,我用平衡充了一次,还没出现问题,不知道正确充电怎么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池上有个黄色的标签特意说明不让使用平衡充电,我也有这个电池,我用平衡充了一次,还没出现问题,不 ...

我特意买了一个B6充,你用什么充?

网友:
3s   改个bec给风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特意买了一个B6充,你用什么充?

我就用的b6ac,是不是应该选择charge挡,而不是balance ch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b6ac,是不是应该选择charge挡,而不是balance charge

对,不用平衡充电模式

网友C:
18650电池,自己做,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自己做,妥妥的

肥鲨DC插头是55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shop65364080.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14782561784.32.SCzYMl

4s  1500 80c这么便宜? c数确定没打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鲨DC插头是5521?

是的,12VDC插头,淘宝上一搜一大把,几毛钱

网友:
用这眼镜还是不太省心呐

网友:
用2S锂聚行吗?

网友(2016-09-09):
可以的,电压对,尺寸合适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己改装成18650电池的,2节三洋或者2节松下串联 2S 7.4v电压 加保护板,容量2600MAH或者3400MAH

请问你这个电池充电怎么冲的

网友:
3s 风扇供电是问题啊

网友:
2s的18650

网友(2016-11-27):
帮顶,肥鲨就是好,好好

网友:
找我这样,就什么都搞定了,电池还可以用别的

网友:
任何2s锂电换6.5mm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电池充电怎么冲的

可以用8.4V充电器,也可以用平衡充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自己做,妥妥的

请问平衡头的那根白线接哪里?

网友:
两个18650 3400毫安...用一天...话说我的DOM V3 的电池也是挂的...回来就发现有个灯不亮的,本来以为 能用就行...结果有块电芯是挂的~
我比较懒...而且肥鲨的原装电池 用不了一天~就换了18650的电池~

网友:
可以买现成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6g8hong759d&id=537546044176

网友(2018-04-06):
引用 网友A:
我的肥鲨HD一直用3S 2200电池,使用延长线供电,没问题,但因为是HD我并没有入手面罩,所以无需接风扇,如 ...

放电电流多大啊

网友:
HV 18650或者格氏 TATTU 2500mAh专用款

网友:
电流大小由用电器决定的,虽没测过,但理论上实际电流很小,我平常飞一块电平均7分钟,连飞15块4S电没问题。

网友:
随便用一个废旧电池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自己做,妥妥的

我买的简化版。是一个电池盒子和两个18650的电池···

网友:
还是18650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