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楼主(2016-08-05):
本人新手,想知道天地飞的接收机上可以装功放吗?

楼主:
哪位好心的大哥大姐给小弟一个答案

网友A:
接收机加功放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加功放有什么用

放大接收机接收型号的能力不知道行不行求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想法。

嘿嘿就是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建议你去无线电论坛当一段时间卧底。

网友C:
一般都是发射端做功放效果好的吧  图传也是  另外楼主试了没有  有人反映做了功放  遥控会有延时??

网友D:
发射端才叫功放,全称功率放大器, 接收端叫低噪放,全称低噪声放大器,完全不同的东西
两头都加效果不一定好,不管是发射还是接收的放大,都是信号和噪音一起放大的,对信噪比没有帮助
如果飞的方向比较稳,可以考虑加定向天线,信号会好一个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发射端做功放效果好的吧  图传也是  另外楼主试了没有  有人反映做了功放  遥控会有延时??

图传可能会有延迟,遥控器嘛还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端才叫功放,全称功率放大器, 接收端叫低噪放,全称低噪声放大器,完全不同的东西
两头都加效果不一 ...

这回答有点专业,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回答有点专业,谢啦

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郁闷,模友都觉得我说的太专业了,看不懂....................

网友E:
发射加功放距离都已经很远了,我朋友用一百多的2.4g功放30公里还没失控,比我的433牛逼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郁闷,模友都觉得我说的太专业了,看不懂....................

回家偷着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加功放距离都已经很远了,我朋友用一百多的2.4g功放30公里还没失控,比我的433牛逼多了

这么牛掰?是哪一种功放啊?求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发射加功放距离都已经很远了,我朋友用一百多的2.4g功放30公里还没失控,比我的433牛逼多了

难道是在大戈壁上玩的?  2.4g的电磁环境不太好, 我们2.4加功放,10公里是无压力,再远没条件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在大戈壁上玩的?  2.4g的电磁环境不太好, 我们2.4加功放,10公里是无压力,再远没条件试

2.4G的功率加大了后,会干扰5.8G的图传信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2.4G的功率加大了后,会干扰5.8G的图传信号吗?

我这边用的天6,实际测试很厉害,所以这一便宜方案才被433增程所淘汰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在2.4功放输出口加5.8g的带阻滤波器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用的天6,实际测试很厉害,所以这一便宜方案才被433增程所淘汰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

谢谢!您是说在2.4G的功放不出口,加5.8G的滤波器。而不是在5.8G的图传接收上加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是说在2.4G的功放不出口,加5.8G的滤波器。而不是在5.8G的图传接收上加滤波器?

对,在发射端加。 接收端滤不掉通带内的干扰,比如干扰信号是5.8g的,就没办法
目前航模界的电子产品,普遍没有电磁兼容,只管自己有功率出去,不管其它的。 基本都存在杂波干扰问题。  而且接收电路也基本不具备抗干扰能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在发射端加。 接收端滤不掉通带内的干扰,比如干扰信号是5.8g的,就没办法
目前航模界的电子产品, ...

遇到专业的大神了。请问,是在功放的发射端加滤波器吗?也就是说,遥控信号通过功放,再通过滤波器再发射出去,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遇到专业的大神了。请问,是在功放的发射端加滤波器吗?也就是说,遥控信号通过功放,再通过滤波器再发射 ...

完全正确,遥控器信号经过功放放大,再经过滤波器过滤掉5.8g的信号,只让2.4的遥控信号正常发射出去
效果很明显的。论坛有专门发贴讲了这个事情,本来开始我的滤波器开源了,后来一些涉密问题删掉了那些技术文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完全正确,遥控器信号经过功放放大,再经过滤波器过滤掉5.8g的信号,只让2.4的遥控信号正常发射出去
效 ...

太感谢了,可是搜了x宝,只是1.2G和2.4G的,没见5.8G的有阻滤波器。能指点一二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太感谢了,可是搜了x宝,只是1.2G和2.4G的,没见5.8G的有阻滤波器。能指点一二吗?谢谢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不然图传没办法正常用
淘宝那个1.2g的低通滤波器特性也不是很好, 在2.4g的插损不够大,另外一个1.2g的是我做给模友的
他是1.2G图传干扰2.4的遥控信号,买了100多的1.2g低通滤波没多大用,然后找我帮忙搞得
也在等他的测试结果,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在大戈壁上玩的?  2.4g的电磁环境不太好, 我们2.4加功放,10公里是无压力,再远没条件试

不是,在广西丘陵地区,电磁环境真不懂好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牛掰?是哪一种功放啊?求图

你搜2.4功放,最多的那个,主要看电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搜2.4功放,最多的那个,主要看电磁环境

这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这种真这么厉害?早知道当初就买这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真这么厉害?早知道当初就买这种了

我朋友的也是这种,距离是没得说,干扰5.8g图传厉害的要命不做滤波,你图传是不要想正常用了
只要一开功放,图传立马满屏的条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朋友的也是这种,距离是没得说,干扰5.8g图传厉害的要命不做滤波,你图传是不要想正常用了
只要一开功 ...

要什么样的滤波啊?

网友D:
2.4g信号正常通过, 滤掉5.8g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信号正常通过, 滤掉5.8g

要怎样滤掉5.8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朋友的也是这种,距离是没得说,干扰5.8g图传厉害的要命不做滤波,你图传是不要想正常用了
只要一开功 ...

貌似我朋友也没做滤波啊,一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我朋友也没做滤波啊,一样飞

所以开始就说了啊,不知道是我们的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还发了投票帖
也可能是遥控器的谐波大,功放是好坏都放大的, 如果遥控器没杂波,那干扰应该会少些。 离图传远点影响就不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貌似我朋友也没做滤波啊,一样飞

对你说的2.4功放 30km没失控表示疑惑!最理想的状况下,排除干扰,排除遮挡,天气晴朗等等,2.4g频率30km的链路衰减接近-135dBm, 2w功率不算馈线衰减,理想状况也才33dBm输出,接收机灵敏度一般是-90多
-135dBm+33dBm(发射功率)= -102
原装天线是2dB的,接收天线也是这个水平,没搞懂在纯理论条件下已经差不多不行了,还能通30km不失控...............................
实际链路会遇到大气影响,干扰影响,馈线衰减,天线效率等等因素, 所以对你这个30km不失控表示怀疑!

网友:
我们测试10km未失控,是改装了发射天线,发射天线增益有9dB,  并且在海湾测试的,电磁环境相对干净
就这个情况,平板的侧面对着舵机也会反应迟钝了,  只有最大增益对着舵机才能控制自如
干扰测试也有对比视频,做不了假的也没必要做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不然图传没办法正常用
淘宝那个1.2g的低通滤波器特性也不是很好, 在2.4g的插损不够 ...

x宝都没有5.8G的,那您可以做,要是效果好肯定是有需求的呀!我也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你说的2.4功放 30km没失控表示疑惑!最理想的状况下,排除干扰,排除遮挡,天气晴朗等等,2.4g频率30km ...

用的自制平板天线,不是用棒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F:
x宝都没有5.8G的,那您可以做,要是效果好肯定是有需求的呀!我也很期待。

就是因为x宝没有才要自己做啊,不然项目完不成,一开遥控接收屏全是条纹,毛都看不到
现在解决了,飞起来很爽,虽然我只是围观..................

网友:
大神出面,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因为x宝没有才要自己做啊,不然项目完不成,一开遥控接收屏全是条纹,毛都看不到
现在解决了,飞起 ...

有没有减功放的,我的14SG 遥控器距离太远了,有一公里多,我飞亚托450L 直升机,一般都在15米以内,再远不超过30米,再飞哥天翼80CM 的室内机,最多也不超过100米,有500米不失控就完全足够了,没必要一公里,为什么FUTABA 就不能像华科尔一样弄个功率放大器,可以自由调节功率,我一般调到150米左右飞直升机,最远不飞出50米,遥控器距离越远,功率越大,辐射越大,对身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