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翻跟头

楼主(2016-08-05):
看到大家都翻跟头,我也试了,翻转直径很大,没有轻巧的那种感觉,把你们的翻转心得描述一下怎么操作好吗。我得不到要领,很多时候翻转拍地

楼主:
我用的半手动

网友A:
新手可以潜水,搜索,不要上来就问。rate调大,收油打到底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可以潜水,搜索,不要上来就问。rate调大,收油打到底

好的,收油翻是吧,我试试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潜水修炼,请教老鸟,但是论坛里面一般是查不到这些基本技能的教程的!得到的回答都是“技术都是摔出来的”!所以为了避免你走弯路,也为了你减少损失!把我的惨痛摸索出来的经验分享给你!想顺利的翻滚,基本条件是调好参数,我的F3在半自稳下就很好翻了!但是MR25P只有在全手动模式下才好翻!最好翻的就是CC3D,可以不掉高的快速翻滚!得益于CC3D有一套很成熟的翻滚参数!也是在这个论坛里面查到的!再次感谢论坛里能共享经验的老鸟们!独乐不如众乐啊!参数调好了,其次就是手法了,CC3D基本不用加油收油,直接打杆到底就会很漂亮的一个快速翻滚,F3不行,要么翻滚之前猛加油再收油,打杆快速翻滚后速度加油20%托住才会不掉高!要么打到AIR MODEN,收油0位,打杆空翻后回油门托住!然后就是美国手,日本手的区别了!美国手右手后翻滚+副翼就可以很圆滑的翻滚掉头,日本手不行,需要两只手打杆配合,左手后空翻180,然后右手副翼180才能做完翻滚掉头的漂亮动作!我还在摔机摸索中,也期待老鸟们可以把打杆动作视频发上来共同学习一下!不对之处,敬请各位穿越机魔友们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可以潜水,搜索,不要上来就问。rate调大,收油打到底

作好像不是新手过来的?装什么的逼?论坛不就是交流的地方?傻逼!

网友B:
是啊!有些不负责任的回复其实就是害了那些热情高涨的来入门的新人!收油打到底可以告诉你,一般就是直接拍地的节奏!我看他在坛子里混成了上将!要么就不要回复,要么就多点耐心,就是发个旧帖子的链接也是好的啊!

网友:
什么飞控都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好像不是新手过来的?装什么的逼?论坛不就是交流的地方?傻逼!

论坛上啥没有?不会用搜索功能吗?这个问题在这个版块近期第二次见到了,标题都一样!我又不是没回答,调Rate,收油翻!这是我第二次这么回帖了!我怎么傻逼了?我是骗人了还是不告诉怎么做了?我就说了句新人不要上来就问要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就不行了?我就傻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有些不负责任的回复其实就是害了那些热情高涨的来入门的新人!收油打到底可以告诉你,一般就是直接拍 ...

你头朝下的时候不收一下油吗?高度不够就直接拍地啊。都说了调Rate,收油。Rate足够的话不用收油,但是机器就太灵活了。不调Rate就收油翻。正常情况就是Rate调7以上,然后翻滚的时候收一下油。我怎么就混了?你能不能留点口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好像不是新手过来的?装什么的逼?论坛不就是交流的地方?傻逼!

真被你们俩喷子给笑死了。是不是哪天有了女人就发帖:新手请教如何生孩子!有人回帖:射进肚子上的孔里!然后新手就射在肚脐眼上了。后来没怀上,检查身体也没问题,就回帖大骂:你这些老手就知道装逼误导新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头朝下的时候不收一下油吗?高度不够就直接拍地啊。都说了调Rate,收油。Rate足够的话不用收油,但是机 ...

多点耐心,少点抱怨!都是从新人过来的啊!不都是带着新奇和疑问入的这个门么?没说你说错了!只说你说的操作性不强!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啊!你看看现在你说的就比较具体了!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呢?发个调试的的页面上来!就是不行发个以前旧帖子的链接过来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点耐心,少点抱怨!都是从新人过来的啊!不都是带着新奇和疑问入的这个门么?没说你说错了!只说你说的 ...

新手入手f3飞控,怎么设置才能翻?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20382&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
看看大家是怎么回答的,我的不是最全的吗?谁不是新手摸爬滚打过来的?我首翻日了地球机机都烂了!在穿越QQ群里问怎么翻,没人理!然后我看高手录像,研究cf,终于自己搞明白了,原来得收油!rate要调大,否则半径太大。然后遇到新手提问,我每次都回答!奇怪的是在这板块没多久就又看到有人问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就多说了句不要上来就问,要用论坛搜索功能,然后就被骂装逼!然后嫌我说的不够详细!你看看大家的回答不都给我差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潜水修炼,请教老鸟,但是论坛里面一般是查不到这些基本技能的教程的!得到的回答都是“技术都 ...

我看你也是新兵哪,感谢你写了这么多回复我,我也是摸索着在玩,我用的mr25p机器,半手动高度我觉得很高了翻的,半径还是很大,你列举的几种飞控,学习了,对我很有帮助,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你也是新兵哪,感谢你写了这么多回复我,我也是摸索着在玩,我用的mr25p机器,半手动高度我觉得很高 ...

亚拓的MR25P么?我刚好有一架!只能用手机APP蓝牙连接调参,当然没有用电脑CF,OP等软件调参精准!我可以告诉你,姿态模式根本没法翻,只能画弧线!打到底也就是大圆圈!手动模式(一般)没试!直接手动模式(运动),翻滚很快速,基本直接打杆到底就会快速翻滚一周!因为是全手动模式,所以翻滚完毕一定快速调整到水平正确位置,要不就是快速运动了!不过的确如老鸟们所说,手动模式很稳,其实我感觉不能称其为“很稳”,而应当称其为很跟手,基本是打哪机体就到哪!姿态模式悬停还有漂移,手动模式悬停基本上感觉上没啥漂移了!所以我飞亚拓MR25P基本上就是手动运动模式在飞了!只有飞CC3D用半自稳,飞F3用AIR MODEN!纯粹属于个人喜好!再给一个建议:最好准备两架穿越机再出去飞,炸坏一架起码还有一架不会浪费时间!然后爽飞完毕再回去修!呵呵呵~~~~~~~~~~~~~(稍后我再开个人帖把我的MR25P的参数发上来吧)

网友:
附上我的MR25P的参数设置: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226294&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