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tt Meter 问题

楼主(2016-08-05):
如题,我有一块航模用的 Watt Meter,它可以读出电压,电流,电量(毫安小时)等等。我发现它的电流读数偏小,正好是应有读数的 1/2,而且当接入电源电压超过6伏后电流读数开始波动. 不知哪位坛友鼓捣过这个玩意儿,有它的电路图吗?有什么法子解决这个问题吗?先谢过啦。

网友A:
它是读什么的电压、电流的?从字面解释它是个功率计,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如是个直流表你用来量交流当然只有一半的值。
接电源电压超过6伏是什么意思?是这个表要单独供电才能工作?还是说用它去测量的某种电源电压?有量程选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