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搜星问题

楼主(2016-08-05):
大神们,刚购入一套穷人s2osd和图传,可是GPS搜星花了1个小时,请问正常吗?

网友:
。。。。。。。。。。哥哥 你是开玩笑么???1小时候搜星。。。。。一般来说现在搜星速度 都是最慢1分钟,,,你这个严重超时了 而且注意下你周围建筑或者环境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在室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室内吧

大晴天,在室外!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
什么样的GPS?

网友:
楼主是来说笑话的吧?

网友:
gps进水了吧?

网友B:
gps受到机上近处其他设备严重干扰,或者gps本身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受到机上近处其他设备严重干扰,或者gps本身有故障

谢谢,看来是GPS有问题,我是只联了图传和osd,其它的什么都没有联,旁边也没别的电子元件!

网友C:
话说你还等了1h让他搜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还等了1h让他搜星??

这不是没办法吗!唉,急着用呀!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2016-09-19):
不正常,去一个新的地方搜星大概5分钟就可以完成(叫冷起).第二次启动大概1分钟就可以(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