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出—天地飞WFT08X遥控器改背光液晶—独家首发史无先例

楼主(2016-08-05):
小伙伴们,是否恨透了天8无背光,又是否纠结为了多几个功能入手天9。在日日夜夜的陪伴中你的一身灰白总让你在夜晚翱翔蓝天时少了一份激情和光明!!!我不反对古老的点阵屏不够炫丽但希望给予一份光芒(白天调参有时候逼迫去阳光底下照着看),再经历了3年多的陪伴我狠下决心一改往日,决定亲自操刀改造!。———————————————————————————————第1步拆机————————
相信不少小伙伴为了改左右手都动过手,就不唠叨啦,唯独要注意的是液晶屏的排线很脆弱需要温柔对待。(原本计划是买一块带液晶通用的直接替代,后来网上实在找不到该型号,貌似是130X64老式松下电话机上用,最后灵机一动准备改造液晶屏在内部加LED光源)

楼主:
也许大家都看出来了,打算破坏一块12864液晶屏已取用其内部光源板,这个液晶屏是楼主上大学时学单片机用的已有多个年头现在早已不再使用,于是找出来做拆解。

楼主:
测量一下原厂液晶屏支架的厚度,改装后要基本一致,过高可能会顶到面板,过低面板和液晶屏的间隙会漏光。

楼主:
第二步,拆掉原厂液晶屏,从背部先用小刀割掉塑料固定扣,然后小心取下液晶支架,取下后要小心排线。

楼主:
注意原厂液晶屏边上有LCD背光的焊接点,也就是说明很可能天9和天8电路板是一样的,接下来测试一下该接口最终联通到哪里(改造的原则就是如果能利用原厂本事有的,就不要瞎改,尤其是飞线,难看不说,可靠性也不好)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后,结论是单片机板上的右边起4和5引脚对应了背光控制,这里为了更加直观,楼主简单花了原理图其中三极管的B理解AVR单片机IO,C通过330R电阻到背光,E接线。这是一个很简单开关控制电路(由此肯定天8的硬件电路支持背光控制,只是软件封锁了该功能)。

楼主:
继续改电路,既然软件不能控制,该电路也就没有实际控制的意义,于是把330电阻直接接到GND,这样就形成背光正极接5V,负极接0V,一开机就亮。(330欧姆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实际可根据需要亮度更改其阻值,楼主最终用的是150欧姆0805封装)。

楼主:
第三步:搞明白电路后,就可以大胆改液晶屏啦 ,底层用704(考虑白色反光好),中间层是液晶屏和背光板(必须用透明的,尤其需要重视注意的地方是不能有气泡和空隙,否则会立马透视在液晶屏显示上,这就彻底毁了),所以这里选用的是705胶水,另外的优点是干慢有机会调整位置。

网友A:
你这图是怎么放大拍的?放大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是怎么放大拍的?放大镜吗?

我有电子显微镜

网友B:
技术贴,看不懂。我还是换控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看不懂。我还是换控最保险

有钱必须换,我打算入18妹子。

网友C:
别的遥控可以改屏幕灯光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遥控可以改屏幕灯光颜色吗

理论上都可以改,主要看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都可以改,主要看结构。

我的是绿光  看了不喜欢  我想改蓝光的  能教下吗  加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绿光  看了不喜欢  我想改蓝光的  能教下吗  加你好友

没有蓝光,蓝光的背光是白色的。只是呢,这是液晶屏玻璃的蓝色的。其实这天8玻璃属于绿色,我用蓝屏的白色背光改上,现在是属于米黄色挺满意的。

网友D:
开机效果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效果图呢?

胶水没干透,正在装,明天再来更新。

楼主:
背光测试,今晚测试一整夜。明天更新装机照。

楼主:
这个地方增加了3M胶,不够黑怕走光露底,所以特地用黑笔加黑。

网友C:
福特巴控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特巴控怎么改

家里穷,没用过富爸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穷,没用过富爸爸。

逻辑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一样吗

应该差不多,看看屏幕型号,能不能买得到差不多大小的背光板。

网友:
直接加你微信  QQ?

楼主:
一大早给大伙上图啦,有没有土包子瞬间变高富帅?

网友:
xg7能改吗

网友:
技术控,深度折腾

网友:
会一直常亮????天九会自动熄灯
考虑加个延时电路。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