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充电器如何使用 本人新手求帮转

楼主(2016-08-05):
本人新手。求教b6怎么给3s  2200 毫安时25c电池充电。怎么调充电器  谢谢大师帮忙

网友A:
优酷搜视频教程很多,比如 ?from=s1.8-1-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酷搜视频教程很多,比如 ?from=s1.8-1-1.2

我的意思是找个大师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电话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用B6给一块电池充电也需要大师的话,那要让你的多旋翼飞起来我估计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当地请两位师傅吧。

网友B(2016-12-27):
说明书啊   B6还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插3S的接口    电池电压选择好  然后电流的话  不急就用0.5C冲吧  也就是1A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啊   B6还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插3S的接口    电池电压选择好  然后电流的话  不急就用0.5C冲吧  也就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