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 90MM涵道 装机直播

楼主(2016-08-05):
设备基本到齐,先不考虑图装,先装起来飞了再考虑图装 和外观

尾舵 看了雨林提醒 特别加固了下

收放脚架用的是J10的脚架,也看了之前大家的安装图片,特别加固了下,重量会增加了些,不过我用的是8S动力,这些重量不是很大问题

银河 90涵道 安装前匹配了下,倒是完美嵌合

其他慢慢装

网友A:
请教楼主
我想封住前后起落架在机身上的缺口
会不会影响进气 ?
我这边场地不好 害怕机轮上的砂石吸入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我想封住前后起落架在机身上的缺口
会不会影响进气 ?

会影响进气的,一般大家都还开盗气孔,来改善进气, 如果怕这个位置进石子 可以背上用百叶窗开盗气孔
下面机轮那口也改百叶窗  用密点的防止石头进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影响进气的,一般大家都还开盗气孔,来改善进气, 如果怕这个位置进石子 可以背上用百叶窗开盗气孔
下 ...

谢谢指教

楼主:
今天继续  机头用2根碳纤杆加强了下,感觉机头部位太薄了 加强下
主翼的铝杆 我换了碳杆 不会变形 还轻了

网友:
好手艺,值得学习!

网友B:
你的后起落架是黄赛105J10的八字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后起落架是黄赛105J10的八字脚?

是的 没错  前轮偏高   对了 我看你买了尾喷罩子  是飞翼F16的吗

网友:
对,是飞翼的,看来我的帖子毒害了你,哈哈

网友B:
建议下你,前轮一定要改用跪式的,否则很伤机身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下你,前轮一定要改用跪式的,否则很伤机身底座

明白

网友C:
装个飞翼的尾喷罩,平时可以屁股着地竖着靠墙放,很方便

网友:
等这帖子好久了 楼主快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飞翼的尾喷罩,平时可以屁股着地竖着靠墙放,很方便

恩,我看你的有安装了 ,我也去飞翼那买了个, 问下你试过银河8S 安装到飞机上后的静推力不,我机头对这秤子,全油门也只有3KG的推力,你的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看你的有安装了 ,我也去飞翼那买了个, 问下你试过银河8S 安装到飞机上后的静推力不,我机头对这 ...

没有试过,不过推重比大于一是肯定的,后来我手抛的时候手松开它就笔直窜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看你的有安装了 ,我也去飞翼那买了个, 问下你试过银河8S 安装到飞机上后的静推力不,我机头对这 ...

我起落架拆了

楼主:
老下雨没飞,没事还是先图装了起来

楼主:
飞翼的尾喷管套上去后,推力损失到2.8KG ,太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翼的尾喷管套上去后,推力损失到2.8KG ,太悲剧了

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翼的尾喷管套上去后,推力损失到2.8KG ,太悲剧了

没可能吧,你的函道这么低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