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 BLHELI 电调,算不算杂牌垃圾电调?

楼主(2016-08-05):
想组个六轴,用它可以么?

网友:
没用过,要牢靠还是建议用ZTW和好盈。

网友:
没用过,但建议还是好硬之类的大厂电调刷bl来的安全

网友:
印上“BLHELI”就高大尚了?
你的这个电调一看就是山寨货,
BLHELI ”只是一个开源组织的称呼而已,
要可靠二楼说的才是正解!

网友:
     也别把电调想得有多高端了,除非是foc电调还有点技术含量,其他使用blheli的电调都是自己画个板子打样然后买零件找贴片厂生产而已,电路原理也简单的很,懂电子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