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手想问下AT9挖机混控怎么设置谢谢大家

楼主(2016-08-06):
意思是现在挖机的大臂小臂挖斗旋转用4个方向拨杆,挖机的履带我也想用方向杆来控制,左边上下控制左边的履带,右边上下控制右边履带的前进后退,需要控制履带的时候拨下上面的三段或者两段开关然后控制履带,再拨回开关恢复原来的控制,要这样用怎么设置混控,谢谢大家啦

网友A:
D10的混控最擅长分时控制了,AT9行不行有空帮你试试

网友:
你好
欢迎使用我司产品,并反映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关于AT9遥控器混控功能的设置,在说明书的第3.3.1和3.3.2段有详细介绍,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咨询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的混控最擅长分时控制了,AT9行不行有空帮你试试

哦哦,谢谢啦

网友:
搞定了,以一、四、五、六通道控制旋转、小臂、大臂、挖斗,七、八通道控制左右履带,使用swA开关切换控制为例,开四条可编程混控如图,对着设置即可。

在辅助通道设置里把五六七八通道都随意分配一个三段开关,开关居中时默认就输出0,以便停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