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ff9 用在飞翼上如何设置混控?

楼主(2016-08-06):
因为飞翼只有2个舵机,要实现右边操纵杆拉杆和副翼 混控 ,拉杆的时候,同时下拉,压副翼时,又能一正一反?

futaba ff9 如何设置? 好像网上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难道 FF9 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
我也没有,有知道的发帖学习学习。

网友A:
選ELEVON 頁內就可以設定,接收機用 CH 1和2 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ELEVON 頁內就可以設定,接收機用 CH 1和2 通道.

可以详细一点吗?我的是  FF9 SH , 没有发现有这个选项页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一点吗?我的是  FF9 SH , 没有发现有这个选项页哦

首先當然要在飛機 ( ACRO 畫面右面有飛機圖像 ) 正常頁面,再按著 Mode/Page 鍵一秒以上,就會進入基礎清單頁面( BASIC ACRO ) ,進入後再按 Mode/Page 鍵再進入進階功能頁面 (ADVANCE ACRO ) ,進入這頁面後用旋轉按鈕鍵 (PRESS)轉動到第二頁( 2/2 在顥示面右上角可以見得到 ) 就可以找到 ELEVON,找到這一欄後再按旋轉按鈕鍵 (PRESS)就可以在裡面設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當然要在飛機 ( ACRO 畫面右面有飛機圖像 ) 正常頁面,再按著 Mode/Page 鍵一秒以上,就會進入基礎清單 ...

也许我的是直升机版的,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A:
我在上面經講過,你首先張直升機版面改為飛機先啦.直升機版內不能設定飛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上面經講過,你首先張直升機版面改為飛機先啦.直升機版內不能設定飛翼呀.

点样改?

网友A:
按著 Mode/Page 鍵一秒以上,就會進入基礎清單頁面( BASIC HELI ) ,進入後再用旋轉按鈕鍵 (PRESS)轉動到 PARAMETER,找到這一欄後再按旋轉按鈕鍵 (PRESS),進入後再旋轉按鈕鍵 (PRESS)轉到型式類型(TYPE)再按旋轉按鈕鍵 (PRESS)進入,在TYPE這頁上張現時的HELI用旋轉按鈕鍵 (PRESS)轉動改為ACROBATIC,之後再按旋轉按鈕鍵 (PRESS)一秒以上,頁面就會出現SURE,你再按旋轉按鈕鍵 (PRESS)鍵確認,之後見到頁面有箭咀移動和有長的D聲就可以了.關機後再開,頁面上原有的直升機會變成飛機圖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著 Mode/Page 鍵一秒以上,就會進入基礎清單頁面( BASIC HELI ) ,進入後再用旋轉按鈕鍵 (PRESS)轉動到 PAR ...

谢谢!我找到啦!

网友:
客氣......不用言謝,閣下自己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