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led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6-08-06):
线都按视频 教程接的 所有都正常就灯不亮

网友A:
要进入调参软件设置的才会亮,进入配置,打开led选项,然后进入led菜单对led进行单独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进入调参软件设置的才会亮,进入配置,打开led选项,然后进入led菜单对led进行单独设置

谢谢 亮了

网友B:
兄弟,飞控这么装调参插线会很麻烦,建议MicroUSB放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飞控这么装调参插线会很麻烦,建议MicroUSB放侧面

是麻烦 但是焊的线短了 改得从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