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推混控救援船(图片更新)

楼主(2016-08-06):
夏季水上乐趣多,汽油船、帆船等容易“抛锚”的船只和水上飞机的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利用玻璃钢浮筒改造个双桨混控救援船,控制原理与坦克类似,以推顶为主。
至于为何不选择空气动力?高中物理学过,水的密度是空气的700多倍,空气桨效率太低,一次救援就需要充电,所以,你懂得~~~~~
不废话了,上进度

马达座定位

软轴连接,540白猪马达

马达自带风冷

用的便宜的手喷漆,救援船而已,你懂得~~~

硬轴输出,36MM三叶桨

测试,不漏水

打泡沫,彻底防沉

与原先的泡沫1代救援船对比下,大了不少

稍微增加点仿真乐趣,来个甲板,以后还会增加上层建筑

明日待续~~~~~
继续!
喷甲板

固定支架

准备船体喷色

一大堆耗材垃圾

上设备,双车用有刷电调、V尾混空器、枪控接收、饭盒防水+风扇散热、2S 5000mah电

试水,上视频

?from=y1.7-2

继续更新进度

马达有点热,做个散热风道

三个风扇一起测试,风还是很大的,散热效果不错

再次出动

增加推顶

主要救援目标: 汽油游艇 和帆船 、水机等

救援效果基本满意

网友:
狠有创意

网友:
等待视频

楼主:
更新,上测试视频

网友A:
创意不错··颠覆了以往的空气动力救援船···水阶处出轴而且短出轴能减少桨缠上水草的几率····但是感觉重心有点靠前了···还有就是可惜了一双水鞋···不过物有所值····

网友B:
甲板是什么材料,用枪控需“差速器吗”?

网友C:
当你认真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认真会给你带来许多与众不同。很出彩的作品,可以上一套图传确保远距离的救援。

网友:
感觉设备平台可以后移一点,一是中心靠后点可以减少阻力,再就是无论是救飞机还是救船,最好前面叉脚的距离长点,否则不能叉进去,固定不了不好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颠覆了以往的空气动力救援船···水阶处出轴而且短出轴能减少桨缠上水草的几率····但是感 ...

因为计划增加的上层建筑会比较靠后,还没完成,所以目前重心还有点靠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板是什么材料,用枪控需“差速器吗”?

甲板是PVC板,0.5mm厚,属于广告材料。使用了一个飞机用的V尾混控器来实现差速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认真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认真会给你带来许多与众不同。很出彩的作品,可以上一套图传确保远距离的救援 ...

谢谢提议!正有这个计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甲板是PVC板,0.5mm厚,属于广告材料。使用了一个飞机用的V尾混控器来实现差速操控

谢谢!

网友:
请问V尾混控器怎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