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倒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06):
自稳模式下飞机自动退,而且速度挺快的。我要一直推一格前进才不会退。
油门行程效准过多次。在CF软件上效准的。
还有就是放在地上推一格油门,4号电机转速不断增大。有图

网友A:
水平校准没弄好。重新校准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校准没弄好。重新校准水平。

水平校准很多次了。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校准正确

网友:
把飞机放置水平 开始校准 大概30秒左右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下重心

网友:
看看控的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校准很多次了。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是校准正确

不是飞控问题就是遥控器问题。遥控器归中了没?会不会微调了方向往后偏了。 一般这两种情况最多。  其次就可能是电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