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晨F-16身首异处。。。求解释

楼主(2016-08-06):
昨晚就和朋友商量好,今天准备试飞新机F-16,连夜充满电池,工具全部装好。早上5点半起床,6点带上飞机出发,太阳还没有出来,到达飞场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散步的老人家,天气阴阴凉凉很合适。
装电池,开控,通电,试舵面,一切正常。
飞机开到起飞点,油门慢推,滑跑,速度上来,慢慢拉杆,离地。
看似一切正常,但是当飞机2/3油爬到离地几米左右的时候,可能是拉杆太大,飞机机头朝上(飞机本身是机头稍重的)与地面垂直了,于是立即开全油,但是并没有把飞机推起来,感觉定在了半空中,像吊机一般。这时我才意识到,飞机推重比没过1,完蛋了。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推杆,把机头压下来,飞机才往前飞。飞的途中一直是开全油,因为一收油门就会往下掉。晃晃悠悠飞了2分钟,实在受不了了,飞机又慢又不好飞,于是降下来检查。
下来后检查了一下,电池够电,进气口没有被堵,可速度就是上不去,搞不懂。
       总不能就这样回家吧?于是有尝试了第二次起飞。和第一次一样,也是离地几米就垂直不动了,油门推到顶也没用,很艰难的样子。往上推杆,谁知这次飞机头直接调了180度,往地上冲去.......收油,但是还是重重亲吻了地面。哇哇~~走过去一看,心凉了半截,身首异处.....

还好只是头部受伤,因为是头朝地,一冲击就把头毁了,电池也飞出了好远,变形了。机头很容易修复,电池就要回去拆解了。
配置:70群汐涵道,50A好盈电调,电池2200 40C,进气道光滑,没有异物,喷口收小正常,机身是某宝买的空机。整机重量大概1200。
请老鸟们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推重比不过1,目测只有0.7-0.8,该如何改进?
是不是要开作弊孔?还是配置不对?老鸟们解答下,小弟感激不尽。

PS:没炸之前的图片

网友:
同等配置只是机身不一样,挺好飞的

网友A:
为何要垂直爬升???大多数涵道推力比都没有过1的,大多数的涡喷也都没有过1的,除了那些玩特技的!!!

网友B:
摔的不惨,没事,估计是全油把电调弄热了,也有可能是放电不好了

网友C:
2200的电池也就能飞2分钟

网友D:
楼主,我和你一模一样的状况,摔了两次,都没有飞起来过。。。。然后 就拆解了。。。

网友E:
很明显是推力不足。需测试一下推力与标称推力差多少,不行就换动力

网友E:
我遇到电调识别3S‘4S发生错误问题,12.3V以上动力输出只有30%,12.3V以下才能正常输出的问题。然后就动力不足了
找了好久才找到原因在电调

网友F:
为什么要垂直起飞呢???!?!!

网友:
涵道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垂直爬升???大多数涵道推力比都没有过1的,大多数的涡喷也都没有过1的,除了那些玩特技的!!!

可是感觉正常平飞的时候也没有力气,要全油门才勉强能飞,速度提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的不惨,没事,估计是全油把电调弄热了,也有可能是放电不好了

50A电调是不是不够?换多少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的电池也就能飞2分钟

容量不重要,重要的是速度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一模一样的状况,摔了两次,都没有飞起来过。。。。然后 就拆解了。。。

同道中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推力不足。需测试一下推力与标称推力差多少,不行就换动力

测了一下,推力只有800多,飞机重量1200,这样是不是差很多?应该换成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电调识别3S‘4S发生错误问题,12.3V以上动力输出只有30%,12.3V以下才能正常输出的问题。然后就动力 ...

还有这样的说法呀?那应该怎么修改呢?今晚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垂直起飞呢???!?!!

可能是我描述不准确,反正就是推力上不去,不知道该什么办了。

楼主:
应该没有吧,电机朝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推力只有800多,飞机重量1200,这样是不是差很多?应该换成多少合适?

推重比至少1.1吧,你不是要垂直爬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推力只有800多,飞机重量1200,这样是不是差很多?应该换成多少合适?

桨型正反应该知道吧,检查一下。如果设备正常,那必须更换1300g以上动力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说法呀?那应该怎么修改呢?今晚我试试

设备返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描述不准确,反正就是推力上不去,不知道该什么办了。

推力大只是很暴力 , 大多数0.6的推重比都可以飞了

网友:
70涵道上2200,小了点吧,2分钟没电了也是正常,一般都得并凉快2200或者上4S4000的,能坚持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感觉正常平飞的时候也没有力气,要全油门才勉强能飞,速度提不上去。

这飞机我也买过,气动性能不好,飞的慢也很正常!你也不用在涵道上去改进了,我当时用的6S70涵道平推1.9的推力,装机后上天速度也很慢!!一分价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力大只是很暴力 , 大多数0.6的推重比都可以飞了

没错,0.6也勉强维持巡航速度。要想做什么动作,尤其在十来米低空就等着好戏上演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推力大只是很暴力 , 大多数0.6的推重比都可以飞了

推重比太低,做动作容易失速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重比太低,做动作容易失速哈

我这是说能飞动作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G:
按照楼主的帖子 基本判断是动力不足
楼主没说明动力是多大电压的   正常来说  70涵道应该是4S动力(最低),目前很多70涵道已经是6S动力了 如果楼主用的是3S电池 动力自然不够
在一个  检查涵道动平衡  看高速是否震动明显,最后测一下动力  看看推力是多少克 可以用推称法(电子称贴墙上  机头顶住  开油门 看称读数)  如果推力不够 可以考虑适当开作弊孔 再试下
还有一个 50A电调有点小  我4S版的50涵道都用50A  70涵道4S动力的话 应该是80A 会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楼主的帖子 基本判断是动力不足
楼主没说明动力是多大电压的   正常来说  70涵道应该是4S动力(最低) ...

用的是4S的电池,推力测了有800G左右,震动这一点我还真没注意,好像开全油的时候震动挺大的,但是好像不是桨平衡的问题,是涵道与机身的震动,看来要拆开涵道检查下了。准备换80A的电调试试。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重比太低,做动作容易失速哈

对呀,巡航都很艰难的样子,动作我都没敢,怕推力上不去炸鸡。。

网友:
这个f16的进气道太小了,里面还有拐弯,损失动力,有800克就不错了。目测不是推力不足,是头轻了。重心靠前拉杆飞试试看。作弊孔要开在机背,涵道前面。

网友:
我的群夕90涵道,标称3kg推力,可是我的装机后还开了作弊孔,连2.2kg的推力都没有。。
推荐换fms涵道试试。。。

网友:
舵量大了   涵道机能有0.8推重比就够飞了     你的似乎还是太重了    还有70涵道600g推力有点假哦

网友:
这个破涵道改装用在64t45上,用4s电池起飞都得滑好远才能拉起来。但是声浪不错

网友(2016-09-07):
还有遗照呢

网友:
动力不足

网友:
群汐的涵道太垃圾啦 这飞机我用蓝岱涵道6s 2600飞 好飞至极 建议换个飞翼或者fms的6s涵道

网友:
重心靠后了,调下重心!

网友(2016-11-01):
我64涵道用50A电调, 你70涵道, 50A不够吧,

网友(2020-11-18):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推力只有800多,飞机重量1200,这样是不是差很多?应该换成多少合适?

这样算下来推重比只有0.7左右,动力不足石锤。我觉得推力至少得要1100(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H:
如果是魔术版的估计没事,epo的就是容易烂

网友I:
会不会重心偏后,导弹拆了试试

网友J:
这机装70动力力特别烂,建议从起飞开始到降落对准跑道之前全程满油,突然抬头估计是爬升不满油速度降到太低了
可以把涵道筒前的进气道切掉不要

网友K(2021-06-30):
腹部进气包括机身进气的涵道机,最好在靠近涵道的位置开几个辅助进气口(俗称作弊孔),可以有效提高涵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