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f3飞控有些疑问

楼主(2016-08-06):
我知道要把四个通道的中点都调到1500 副翼 升降 方向都好说 因为
遥控器
的摇杆都会回中的 但是油门怎么弄 又不是大疆的遥控器 油门摇杆没有回中的啊 (我不想拆控搞弹簧片 破坏保修) 这样我怎么能保证油门摇杆当前是在中位 那我就不能准确的调到1500了 只能说有个小偏差的把摇杆中位调到1500 请问大家都这样的么

网友A:
我的机器刚出现你说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要么中立点,调成你现在接受到的中立点,例如 1513,要么调微调,调到1500,至于油门,是调最低最高点,不是调中立点,油门中立点,在CF的电机里,调中立和油门曲线的地方,希望可以帮到你
补充,微调不能调按钮那个,得调微调辅助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