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b响怎么接电池来着。

楼主(2016-08-06):
下面这个是我电池的接线头

这个bb响怎么接电池来着。
以前接过,忘 了。。。

网友A:
这。。它背面不是都写有么。。黑线在-那边,往另一边排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它背面不是都写有么。。黑线在-那边,往另一边排队。。

哦    不确定,没敢乱接

这个东西插反了会怎么样。。。

网友:
我插反了几次,没问题

网友:
不亮,沒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不确定,没敢乱接

这个东西插反了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啊,我也插反过,没死。。

网友:
接反了不显示,不会烧掉。

网友:
接平衡头

网友:
    接平衡头+在后

网友:
随便差 啥时候响了就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