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IGN800 关于陀螺仪的选择

楼主(2016-08-06):
原先装在800 F3C 上的GPRO 现在拆下来装在450上面了。
犹豫买那种
陀螺仪
在 MB 还是CGY············

网友A:
MB就可以了,薛童铭用这个拿了N个国内赛事冠军了,就算是在F3C亚太赛和世锦赛也是这个

网友B:
个人认为,求稳定可靠用CGY,求手感用MB。
我的700用的是MB。

楼主:
好的,直接MB咯

网友C:
之前咨询过高手,认为,f3c,用cgy750。

网友D:
F3C的话还是CGY吧,其它陀螺仪高手才能玩出F3C来。没技术只能设备凑了。

网友E:
上MB, 钢中带柔感觉,飞机像粘在空气中一样 G灯号的十字盘反应 和 旋钮2的十字盘前置反馈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手感, 我对MB最大的感触是 锁尾 太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