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最新固件不能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2016-08-06):
以前用的CF1.11.0版本,校准油门时在
电机
选项中,滑块最高上电,然后拉下就可以启动了。最近想玩3D模式刷了1.13.0固件,类似校准方法不管用了,能解锁,电机也不转,但有时点save保存时,电机会突然转起来,不受控制!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BLHeliSuite里有校准电机不知道能否代替CF里的校准。

网友B:
同样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滑块最高上电后听到提示音再下拉下来,听到提示音唱歌+滴滴后直接断开电源,不是点保存吧

网友A:
很固件版本没关系,换个飞控就能校准了,估计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换了最新的BLS固件电调还有飞控,就可以了

网友B:
问题找到了,电调排序不对。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