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下b6充电器扩平衡电流的实践

楼主(2016-08-06):
  手中的B6虽然是扩了充电电流,但是平衡电流实测原来只有145MA,经过改平衡电阻,和三级管。改造成后实测平衡电流可以达到405MA左右,用段时间看看效果怎么样吧。顺便上个图

网友:
怎么改的,发个教程呗

网友:
怎么弄?具体一点呗

网友: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

网友:
有类似充电器的问题请教LZ。

我的充电器用久了,充电时第一块电芯的电压测量值不准,比实际电压低,充电器以为电压没平衡,会一直充,其实第一块电芯的实际电压已经高于4.2了,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电阻1W 10欧姆,三级管BC516 。电阻直接并在原来的平衡电阻上,BC516替换掉原来的贴片 2V(MMBTA6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