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的选配

楼主(2016-08-06):
以前都是卖整机  炸鸡后 完好的配件积了好多  至今未弄懂 kv值  电池 几s  几c    跟电机怎么陪
求大神讲解    有教程视频更好

网友(2016-09-06):
新手,学了一段时间,我来试着解答你的问题,电机KV值,指电机在1伏电压下的转数,比如一个电机的KV值是1000,那他在12伏下就是12000转。
电池:几S就是几个单板锂电芯串联,每个锂聚合物电芯3.7伏,2S就是2个锂电芯串联,电压为7.4伏。
      几C就是电池最大放电的电流,是电池的几倍。具体电流大小这个得看电池的容量,比如1000MHA的电池,1C放电就是1000MH,2C放电就是2000MH。
配电机的话,那就得看电机的参数了,卖电机的参数里都有写

楼主(2016-12-16):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上学忙  一直没上号

网友B:
求教一个问题,jst插头电池怎么用b6冲电,只用平衡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个问题,jst插头电池怎么用b6冲电,只用平衡头吗?

真新手  母鸡啊  去问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