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30Kg铁杠铃初步起飞离地,尾桨还差点力。

楼主(2016-08-06):
100%一个人做设计。部分亲自操刀加工,当然也有外委加工。
使用业余时间所以进度比较缓慢,但是:好处是成本低=价格便宜
.
工作时间要用来赚外汇上周五俺最好成绩:58秒 10万5千日元
.
可参看—“90级(700)汽油直升机(彻底解决干扰)2016最终版:电控系统图。第二楼

算起来这个直升机磨难了快两年了——眼下基本成型了
其中:免费公开了两个 本来可以申请的专利:(发电的专利仍然保留)
【一是】:可调尾系统,【二是】:钢片弹簧侧式桨套。
可参看—“懒得申请专利:俺的【可调尾波箱】、【带振摆钢片弹簧侧式桨套】 ...2
7月31号:带载荷 30Kg 试飞发现:尾桨明显太小。于是换大的

8月06号:带载荷 30Kg 再次试飞:尾桨力量还是有一点欠缺。看录像。
http://www.tudou.com/v/olIlafmkFK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还需要 再调整调整 主桨 和 尾桨 的尺寸。

确保锁尾力量充足,然后:才能 做 耐久性试飞。

网友:
楼主藏的好深啊

网友:
大杀器啊!!!关注一下!!!支持

网友:
哟,还真起得来……
难怪以前看过老外用两个700吊起了一个美女……

网友:
尾撑太弱了

网友:
让尾桨转快一点是否可行?

网友A:
神一样飞机····· 纸一样的你···这么大的桨····这么小的地···· 一个万一···完蛋···您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B:
不带任何载荷拍一段视频爽爽看

网友C:
请问,减震和散热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任何载荷拍一段视频爽爽看

谢谢 关注:不带任何 载荷,显然 可以正常飞
要知道:这飞机 自重 26Kg,载荷 4x7.5=30Kg 。

不带载荷,主旋翼角度小,锁尾无任何压力。。。
今天搬迁 办公室了 —— 看看 俺的 【新机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减震和散热怎么解决的

先回复 7楼 —— 是可以稍微 提高一点 尾转速 。
目前尾前齿数30 / 尾轴齿数22,,可以改为尾前32 / 22  。。
尾前齿数受限于尾管的直径,太大皮带就会摩擦尾管咯 。
尾轴齿数受限于传递的功率(扭矩),所以也不能太小 哦 。

目前已经安排制造 235长度的 尾桨 替代 210 尾桨 。。
————————————————————————

减震——俺这里发动机是 全悬挂 减震的,安装角度也进行了
预偏置处理上面和下面都是橡胶减震器。
散热——俺的油机 都是水冷的。这个大机有四个水冷散热器呢。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D:
这震动。。。。啥开源飞控估计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震动。。。。啥开源飞控估计都不好使。

  油机 震动 并不一定 比 电动飞机大 ;俺也疑惑
以前 G31陀螺仪,测试 RJX90 汽油直升机,导出数据
发现:油机的震动数值,还没得 500电动直升机 大 !!

放心:30Kg 重物 本身就是 最好的 稳定器 。。。
等下次:锁尾力量 有富余了,稳定飞几分钟 俺就来
导出 G31陀螺仪 的震动数据 。。。

眼下飞机的“双桨”没做校准,大桨晃动似乎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一样飞机····· 纸一样的你···这么大的桨····这么小的地···· 一个万一···完蛋···您 ...

  谢谢,谢谢 啊。。场地 实在太小。。。好在:7月31日 和 8月6日 试飞的主要目的

验证:主旋翼 与 发动机 动力配合特性
现在看来:能在45%油门起飞离地 = 非常成功
动力配合非常好,而且离合器也 没感觉打滑

网友E:
真是有毅力,2年还在搞这个。700级,离合、尾桨、传动齿,这些规格基本都固定了,要载更重还要可靠性就要加大这些零件。 但它的最大能力也很明显,我个人觉得,700级载重有10公斤,飞机各项零件都很耐用,就是很成功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有毅力,2年还在搞这个。700级,离合、尾桨、传动齿,这些规格基本都固定了,要载更重还要可靠性就要加 ...

毅力是为了:等明年 600万数控机床(激光切割)装备

到时候再做 120Kg 级别的 无人机,
120Kg的15万以内。而且是很可靠的 三发动机集群

俺的体重 50Kg 可以【安全登机】。

总之便宜可靠这30Kg的 5万RMB以内。

不能因为 两架特制的 700 吊起一个 大美女,就觉得:
700 能够常态化起吊 10Kg 。。若是 短时间 飞 1分钟
还好办,要长时间飞,电动的就不行咯。接踵而来的
就是 冷却问题,总之:难题得一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