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20改装

楼主(2016-08-06):
刚买了xk120.今天飞了了4个悬停,晚上想把3d调出来,结果调试时候前面舵机莫名奇妙扫齿了,记得原来有人说过舵机改成金属齿的,求舵机型号,改装方法,求高手路过指点

网友A:
改装还比较麻烦,买原装舵机换。也有齿轮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还比较麻烦,买原装舵机换。也有齿轮卖。

不是买了舵机换上插头流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还比较麻烦,买原装舵机换。也有齿轮卖。

原装舵机太不靠谱了,没飞就扫齿了

网友B:
楼主坛子灌得不够啊,舵机问题早解决了。舵机臂切开基本不会扫齿。 而且现在原厂舵机也已经降价了不少,还换什么呢?
小鸡塑料齿够用。金属齿一是重量,二是金属齿轮磨损比塑料齿快很多,用一段时间会出现虚位。现在就算厂家出金属齿舵机我也不会换,哈哈,因为我已经几个月没有扫齿了,之前买的几包塑料齿都没有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坛子灌得不够啊,舵机问题早解决了。舵机臂切开基本不会扫齿。 而且现在原厂舵机也已经降价了不少,还 ...

我都好久没研究过伟力的飞机了,舵机臂怎么切开啊,现在我的飞机不断的烧舵机,空载测试,连续烧俩舵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好久没研究过伟力的飞机了,舵机臂怎么切开啊,现在我的飞机不断的烧舵机,空载测试,连续烧俩舵机了 ...

这样切开,然后螺丝松紧就根据暴力情况调整。炸机后如果舵机还在滋滋响要马上断电,时间稍微一长就烧了。烧掉的话可以买8*4空心杯换,选高速的,近1块钱一个那种。。

楼主:
我的舵机不是扫齿轮,找到原因了,舵机电机发热严重,导致舵机电机座变形,电机移位,齿轮挂不住了,然后我又空载测试其他两个舵机,又坏了一个,不知道是舵机质量有问题还是飞机主板有问题,已经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切开,然后螺丝松紧就根据暴力情况调整。炸机后如果舵机还在滋滋响要马上断电,时间稍微一长就烧了 ...

你们的120在哪里买的啊,我今天换了一家问了问,他说我买的120可能是旧版的,新版的120刚出来2星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切开,然后螺丝松紧就根据暴力情况调整。炸机后如果舵机还在滋滋响要马上断电,时间稍微一长就烧了 ...

能加个好友吗  94432446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舵机不是扫齿轮,找到原因了,舵机电机发热严重,导致舵机电机座变形,电机移位,齿轮挂不住了,然后我 ...

电机只有运转不畅才会烫成这样,堵转了吧,或者齿轮太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的120在哪里买的啊,我今天换了一家问了问,他说我买的120可能是旧版的,新版的120刚出来2星期左右

啥?120改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120改版了

说两个星期以前优化了了主板,和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舵机不是扫齿轮,找到原因了,舵机电机发热严重,导致舵机电机座变形,电机移位,齿轮挂不住了,然后我 ...

把那个塑料桩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