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发动机喷火,跑不起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6-08-06):
?from=y1.7-1.2

视频前半段看得出烟很大,但是到后面一加油门声音也变了,排气管口还会喷火,车也不走,再加油门就熄火了,麻烦高手帮忙看一下。之前一直都很正常,而且都是平地玩,放了几天就这样了。

网友A:
好像是富油了……
百度吧,先把主油针和副油针锁死再按照百度上查到的“默认油针圈数”慢慢调整……到“隔 壁”那个论坛上有……

网友:
富油了吧?放炮了

网友:
检查发动机连杆有否旷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富油了……
百度吧,先把主油针和副油针锁死再按照百度上查到的“默认油针圈数”慢慢调整……到“隔 ...

绝对不是这个问题,再怎么富油也不至于喷火,而且调小就直接熄火
<

网友:
看下离合,如果没调过油针,仔细查看下,有可能扫齿轮,我的无线破车也这样

网友:
首先应该是富油,喷出的油到了排气里,可能就这么点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