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电池电量耗费过度,用B6充电老提醒电压过低则么办

楼主(2016-08-07):
有人说用低电压充一会儿再充,可是用2S的电压根本不能充3S。
老司机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解

网友:
用镍氢模式充点进去

网友A:
单片充,用锂电充不行就改成锂铁充,锂铁不行的话就改成蓄电池充,蓄电池不行的话改成镍氢充,再不行,我也没撤了,以前我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你这不是低电压呀,可能是4楼说的那样。

网友B:
设定镍氢模式,盯着电压,9.6V以上再3S LiPo充电。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充,用锂电充不行就改成锂铁充,锂铁不行的话就改成蓄电池充,蓄电池不行的话改成镍氢充,再不行,我也 ...

弄好了  用了蓄电池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镍氢模式,盯着电压,9.6V以上再3S LiPo充电。

谢谢谢谢  已经用蓄电池充了

网友:
找一块电压正常的3S,进入充电状态后并上电压低的这块,就可以直接充电了。这个方法最好充一份就拨下来,电压恢复后再按正常的方式充就行了。

网友:
对,用镍氢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