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熄火的螺距曲线

楼主(2016-08-07):
大大们都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我的和3D曲线一样

网友B:
螺距曲线要一样,不然切熄火螺距会突然改变。

网友C:
正宗的是-5度 反复练习-5度的下降感觉 熟练了可以用3d的螺距,但是手一定要基本打在-5度的地方来下降

网友(2017-06-03):
进来学习了,吸取经验,帮顶一个

网友D:
-5度太大了,转速掉的很严重。 不同机的甜蜜点不同,要试着来,个人经验是不要超过4度。。。

网友E:
我用+-13,和3D一样。
刚开始学,螺距一定要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