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N油改电的问题

楼主(2016-08-07):
480N油机拉缸了,决定改成电的,买了油改电套,改好后有如下问题:
一是按要求油门曲线设65%,飞机不能离地。而且大桨迎角变大时,能明显发现转速变慢了。
二是油门曲线调80,能飞起来,但电调啊,发动机线啊的温度很高,而且会自动断电,可能是温度高了保护。
问下高手们,这种情况怎么破,难道要换电机和电调 ?

网友:
电机电调电池其中1个或几个功率不够

网友:
报下电装

网友:
兄弟,被全球狗骗了,加Q拉你进坑群954520809

楼主:
电调SKYWALKER 40A,马达未知(有个450MX标记)

网友A:
天行者飞480,全球坑真tm想得出,电调不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飞480,全球坑真tm想得出,电调不够功率

顶你,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已经买了好盈铂金50A ,今天到货,下午装起看看情况,
不过又怕电机撑不住

网友B:
用铂金50a飞6s电机好飞的,温度也不高,飞3s电机会非常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铂金50a飞6s电机好飞的,温度也不高,飞3s电机会非常烫

大大好,确实有点热,我现在用电机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全球鹰给配的,上面就有一个“450MX”字样),想换4S电池,怕烧电机,电调已换成好盈铂金50A(效果确实好),不知道行不行
,望帮解答一下。原来用3S的电池,换成4S的电池会不会烧电机,电调不用说,肯定能用的。

楼主:
已经换了好盈铂金50A V3 ,但是还是热,正在想进一步降温,有点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