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镜头调试清晰

楼主(2016-08-07):
4140调试了下清晰还可以,就是有偏色,特别是绿色发白,灰,欢迎围观

网友:
LZ  发配置。。牌子

网友A:
求参数~~~今天调了半天也没调好

网友B:
请问楼主接收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接收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就是普通的图传100多一套的那种,镜头换了500w的那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图传100多一套的那种,镜头换了500w的那种,

换镜头后立马,清晰,下一步准备加ircut,红外光会让绿色发灰白,摄像头偏色

楼主:
对焦时不能超过1米,一般让20到100cm图像清晰即可,远了对的在好在那么小的屏幕上你也看不清

楼主:
屏幕是58米买的一般的显示器,一定要把屏幕上的膜揭掉不然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参数~~~今天调了半天也没调好

不管怎么调,总有一个颜色缺少或者过多,看自己喜好调色

网友C:
镜头是那里的?

网友:
一直默认参数冲喳喳

网友A:
感谢感谢 明天去试试你这个参数
我的4140效果太差 我一度认为是假货

网友D:
图三是娃娃洗PP的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头是那里的?

马云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 明天去试试你这个参数
我的4140效果太差 我一度认为是假货

白平衡安自己喜欢的调,我的默认白平衡有点发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三是娃娃洗PP的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