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翼机

楼主(2016-08-07):
制作难度大

网友A:
昨天看见街上卖的1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见街上卖的10元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见街上卖的10元一个

贵了

网友B:
?beta&from=s1.8-1-1.2&spm=0.0.0.0.Gnivi5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ta&from=s1.8-1-1.2&spm=0.0.0.0.Gnivi5

感谢

网友:
视频制作过程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C(2016-09-17):
套材,装配很容易,关键是蒙膜要平整,縐巴巴的肯定飞不好。可事先用盛热水(不能用开水)的平底饭合熨一遍,以除去原有的折叠痕。
飞行调整时尾翼上翘角度控制在20-25度,角度过小飞机抬不起头,角度过大则失速。可用卡片纸自制一个卡板随时测量检查。
用配重来改变盘旋半径,但配重很易丟失,可用内芯比机翼竹丝稍细的一小段电线外皮代替。
若在橡筋朿尾端穿上8字形环(可用回形针铁丝弯成焊好),比赛时用手摇钻挂上拉伸绕转,最多可实绕100转多一些,可比原来多飞一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材,装配很容易,关键是蒙膜要平整,縐巴巴的肯定飞不好。可事先用盛热水(不能用开水)的平底饭合熨一遍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