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作的飞机往左倾斜

楼主(2016-08-07):
我从网上下载了F22的图纸,翼展约50cm,制作完成后试飞,发现飞机往左倾斜,不动摇杆时飞机自己左倾绕圈,往右打摇杆进行修平,但幅度稍微大一点点的话,很容易向右侧翻滚。麻烦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把电池放在右侧试试

网友B:
电池压住···动摇杆翻滚说你的舵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放在右侧试试

试过了,不行的,一起飞就往右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压住···动摇杆翻滚说你的舵量太大了··

左右舵量一样,打左不会,打右才会容易翻

网友:
电机做个右拉

网友C:
后推不用右拉把电池换面是正解

楼主:
试过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推不用右拉把电池换面是正解

试过,起飞就翻滚

网友:
你的翼展太小了建议重新做架大的

网友:
什么板做的?如果是魔术板做的建议使用副翼的微调! 还有机身的头部哪一块需要安装上!虽然不是影响翻滚!但是其他影响绝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