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山寨精灵参数

楼主(2016-08-07):
下面四个螺丝位距离,打算做个挂板挂三轴云台图传。飞机前后方向改了

网友A:
3s才两千多 你做下来只会更贵

网友B:
为了便宜,谁去DIY,DIY都是凸显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才两千多 你做下来只会更贵

apm心,接卡片机航测验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便宜,谁去DIY,DIY都是凸显有钱。。

老玩家没办法,云台相机飞控还有杂七杂八配件都是现成的。再买全套就真土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玩家没办法,云台相机飞控还有杂七杂八配件都是现成的。再买全套就真土豪了

也是 玩的就是折腾

网友:
我也有个山寨的精灵,APM自动调参就行!

网友:
建议你刷3.15的固件,我刷过3.2最新的,不好用

网友C:
目测此机最多装3500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此机最多装3500的电

3s5000电池刚好,无负载飞行18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