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场地,随便拍照

楼主(2016-08-07):
关键有树荫,草巨长,百炸不残
还没人围观

网友A:
那个是什么车啊,cb400改的?   那么大的场地,飞机掉进去不好找吧

网友:
草太高,机太小,炸下去,很可能提控回家

网友:
楼主是在晒摩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什么车啊,cb400改的?   那么大的场地,飞机掉进去不好找吧

是本田小黄蜂,飞机一般飞不远,真掉下来总比炸水泥地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本田小黄蜂,飞机一般飞不远,真掉下来总比炸水泥地好

哦哦。。。你这个小黄蜂好新啊!  我是从450 开始的。没有飞过小飞机  不过感觉小飞机到室内 想那种体育馆里。。。好一点 不管吹风下雨的。都能玩

网友:
这种场地如果切了舵机臂反而更容易烧舵机。掉里面不一定马上能找到,万一炸机后摆臂滑位就会造成堵转,如果无法第一时间找到小鸡并断电的话,很可能会烧舵机

网友B:
楼主也是右手油门吗?左手升降和方向,右手油门和副翼,对吗?是这样吗?

网友:
要,一切尽在掌控中!不飞出自己的控制范围。

网友:
能开摩托的城市真好

网友:
版主出去草丛黑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右手油门吗?左手升降和方向,右手油门和副翼,对吗?是这样吗?

我是日本手,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

网友C:
哥,电池太多了吧,建议a6加6电,可以不停飞了,其他送我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电池太多了吧,建议a6加6电,可以不停飞了,其他送我不浪费

摩托车带不了充电器,还是多一点电池实在

网友:
玩到嗨啊。。。。。全是电池

网友D:
这K120,我飞一电电机就烫得不得了,楼主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K120,我飞一电电机就烫得不得了,楼主的是不是这样。

电机磁钢耐100度没问题,估计下来也就是70度吧,我这还是南方,最近室温都是36度
实际上不需要下来冷却,因为上天飞时候的电机温度比下来摸时候高的多,下来休息对电机寿命无任何好处
所以我都是不停的飞,一年多了

网友:
预估 提控回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磁钢耐100度没问题,估计下来也就是70度吧,我这还是南方,最近室温都是36度
实际上不需要下来冷却, ...

不是100度的问题,是有焦臭味呀,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
飞机不错 飞场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100度的问题,是有焦臭味呀,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有味道啊?这个没注意过。
电机不行,飞起来会无力的,再买一个看看吧

网友:
装个跟踪器吧,掉草里不好找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日本手,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

那可以加你微信号或QQ号,我们交流一下好吗?我是新手,也是日本手,我想请你指教一下,微信号:178810332

网友:
电池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加你微信号或QQ号,我们交流一下好吗?我是新手,也是日本手,我想请你指教一下,微信号:17881033 ...

手机打字太累,有什么问题多看看论坛得了。前人的经验不能浪费,论坛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托车带不了充电器,还是多一点电池实在

450飞机用的电池可以改装用摩托车电源12V30A的,我每次出去飞只用摩托车电源充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磁钢耐100度没问题,估计下来也就是70度吧,我这还是南方,最近室温都是36度
实际上不需要下来冷却, ...

电调能承受多少度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能承受多少度温度?

电调放在散热好的地方,飞完手可以放上去,温度60度这样是没问题,再高就容易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调放在散热好的地方,飞完手可以放上去,温度60度这样是没问题,再高就容易烧了

我的飞玩一次后电调摸上去有点烫手,电机摸上去只是感到热些,还有就是一块电池只能飞4分钟,是不是时间有点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玩一次后电调摸上去有点烫手,电机摸上去只是感到热些,还有就是一块电池只能飞4分钟,是不是时间 ...

120  3D飞行是三分钟,航线时间4分钟也正常,这个如果设置螺距很肉,飞5分钟也行
但是比别的牌子的飞行时间都短,因为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只要电池下来不低于3.7v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  3D飞行是三分钟,航线时间4分钟也正常,这个如果设置螺距很肉,飞5分钟也行
但是比别的牌子的飞行 ...

好的,谢谢

网友:
有提控回家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