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时发动机转速下降

楼主(2016-08-07):
飞机已经飞了,发动机蛮好的油门随叫随到,航线没有熄火的迹象,但是吊机的时候在全油门时,发动机声音会变小,应该是转速下来了,这是什么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
机子不错,问题坐等楼下解答

网友A:
电调保护了,换个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保护了,换个大电调

我这是油机不是电机

网友B:
飞机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真棒!

网友:
灰机真棒

网友C:
相对于航线平飞吊机动力下降也正常啊,垂直爬升与俯冲发动机转速差别更大。这里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发动机转速,一是发动机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二是选择的桨有可能大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航线平飞吊机动力下降也正常啊,垂直爬升与俯冲发动机转速差别更大。这里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发动机转 ...

用的是19寸的桨

网友:
35cc发动机?

网友:
要是油动的就是有点贫油了,放开点油针试试

网友:
吊机那样可能是发动机过热,发动机散热孔小了,在开大点,夏天吊机发动机过热也熄火

网友:
没调节好油针 调的时候要把飞机竖着再调

网友:
换小一号桨试试

网友:
过热,机头罩别开的太完美了
低速油针放一点

网友D:
贫油可能性较大,垂直90度,开大主油针到稳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贫油可能性较大,垂直90度,开大主油针到稳定转速。

我在想加个供油泵会不会好

网友:
这机子好不好飞?

网友:
我的20cc熄火和你的不一样,冷机带着机头罩启动猛推油加减速都正常,用弹簧秤测静拉力4.8千克,高速运行一段时间也正常,再怠速多久都没事,无论是机头垂直,45度,平放都加减速正常有力。关闭发动机以后问题来了,过一两分钟再启动不好启动,强行用启动器发动之后怠速偏高,加不上油,一推油就熄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撤掉机头罩摸发动机很热,化油器也是热的,我就纳闷了,化油器正常工作应该是凉的吧!你要说油针调的不对吧!冷机启动之后什么都正常,机头垂直10分钟都没有问题。化油器是华博罗的,出厂调的油针,买回来启动然后加减速都正常有力就没动。然后我就试着调油针,逆时针调三分的低速油针,转速下降一点,然后加减速也都正常,运行半箱油手动熄火,再立即发动还是一样怠速升高加油熄火!再调还是一样!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发动机正常运转我摸化油器是冰凉的,加油会熄火的时候化油器是热的,请问大神们到底是啥问题?到底是机头罩问题还是油针问题呢!飞机装好出去飞两次了都不敢让它上天,丢人现眼!

网友E:
飞机真棒

网友F:
应该是贫油,主油针开大一点试试

网友G:
飞机不错!油机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