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6-08-08):
450有副翼,旋停,尾巴上下来回摆,但是机子很稳,但就是它这样上下摆总让人…

网友:
主旋翼感度是不是高了,如果不高看下斜盘几个球头扣顺不顺扭起来是不是发涩

楼主:
问题是尾巴上下点头啊。应该不关旋翼头的事吧。

网友A: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的版本,尾巴来回摆  跟陀螺仪的感度有关系  。。。。。。。。。目前的现象是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的版本,尾巴来回摆  跟陀螺仪的感度有关系  。。。。。。。。。目前的现象是感度 ...

是有副翼的,尾巴是上下点头一样,不是左右摆。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三轴螺距仪,有翼要调平的地方更多,你调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副翼的,尾巴是上下点头一样,不是左右摆。

按你的意思是飞机整体的摇是吧 ?不是单独的尾巴左右摆动。  这样子应该是桨的螺距没有调好,,,,,   我给你描述下现象,通电起飞    起来后飞机也能飞起来,就是整个摇摆,导致尾巴看起来上下动,是这个情况是吧。。。。。。。。。。。。。。。。。。。。。。因为你没有视频 ,我也是想象这个情况。。。

网友:
尾旋翼只提供横向力,所以尾巴上下摆绝不是尾巴的问题。如果楼主不是使用了三轴陀螺就好好检查检查主旋翼的机械部分吧

楼主:
谢谢以上兄弟的帮助,我回去在调整。

网友:
提高大桨转数,

网友:
可能是双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