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通电后红色灯长闪怎么破?

楼主(2016-08-08):
F3飞控通电后红色灯长闪怎么破?网上搜罗了下,有的说是电调未校准行程,有的说没有调油门行程?渣一样的焊工搞了两天才接通所有线路,出现如此问题到底什么问题(O_O)?

网友A:
飞控什么状态跟电调没关系的,应该是你哪里没设置好,加速度计较准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什么状态跟电调没关系的,应该是你哪里没设置好,加速度计较准了不

说白了是不是调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什么状态跟电调没关系的,应该是你哪里没设置好,加速度计较准了不

另,飞控目前还没解锁,日本手,还是右下角解锁吧?这解锁应该与什么手无多大关系吧?

网友:
红灯长闪可能是接收机类型没选对,解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日本手应该是右边杆最低左边打右。

网友B:
红色长闪 应该是接收机没信号进来,另外~这个等级了~为什么焊工还是渣..........

网友C:
4个电机微转,一直持续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cc3d貌似不正常,但换了个新的,还是那样,求大大们帮忙,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电机微转,一直持续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cc3d貌似不正常,但换了个新的,还是那样,求大大们帮忙, ...

调参试过没?但我也是新手,这方面的知识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长闪 应该是接收机没信号进来,另外~这个等级了~为什么焊工还是渣..........

等级是回帖回出来的,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动手能力差,上网回帖能力强

楼主:
6楼的“接收机类型没选对“是正解,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电机微转,一直持续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cc3d貌似不正常,但换了个新的,还是那样,求大大们帮忙, ...

CC3D能调参的不?是不是没校对电机或者油门行程

网友:
谢谢,找到原因了,飞控的电源线与分线板没有连接好!!

网友(2016-11-05):
求教:天9控用PWM模式连接,红灯一秒一闪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