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遥控电可以用锂电池吗?

楼主(2016-08-08):
帮朋友问的,他刚入手一JR Propo DSX9 遥控,原本的电池坏了,所以没有电池一起来。
上网查看了一下,这控电是用9.6V的镍氢电池,想问可以用锂电池代替吗?应该用2s 7.4v的,还是3s 11.1v的?
会有问题吗?需要加减压器之类的吗?
另外,这控是不是可以用兼容DMSS/DSM2的接收器?比如:MK620或AR6100e等接收器?
原厂的接收器太贵了。。。
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忙!

网友A:
坑定得用减压模块撒,用3s电池,在淘宝上花3块钱买个稳压模块,电压调到9.6OK

网友B:
3S 锂铁电池 直接用

网友C:
同样有一台DSX9遥控器,我直接用的3S,一直到现在也没问题,不过电压会显示不准,到没电的时候掉电是瞬间的所以要注意,不过保险起见还是加降压模块!还有电池注意尺寸,每种电池不一样,大了放不进去!
接收机只要是DSM2/DSMX的就可以,都非常便宜。我都用的地平线的接受,从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D:
我的几个控全部换了锂电,直接冲到12.6V,控设置到9.6报警,不过都是低C值的,只要放得进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定得用减压模块撒,用3s电池,在淘宝上花3块钱买个稳压模块,电压调到9.6OK

你说的应该是降压模块吧?
3S电池多少C值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 锂铁电池 直接用

直接用不会伤害遥控或有其它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有一台DSX9遥控器,我直接用的3S,一直到现在也没问题,不过电压会显示不准,到没电的时候掉电是瞬间的 ...

你的3S多少C值?
电压显示不准,瞬间没电不是很危险?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还不会是用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测量一下电压吧?
淘了一下,降压模块还分降压线,模块,迷你型的,有什么不同?

固定翼用的接收器有什么好介绍?AR6100e, AR6200 还是 AR62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几个控全部换了锂电,直接冲到12.6V,控设置到9.6报警,不过都是低C值的,只要放得进去都可以。

控电有什么比较可靠牌子介绍?
9.6报警会不会太低了伤电池?

网友E:
这控是老控了,不支持DMSS, DMSS是JR的新制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电有什么比较可靠牌子介绍?
9.6报警会不会太低了伤电池?

淘宝上搜索遥控器锂电池,就会有很多看自己喜欢了,只要装得进去。至于9.6V报警电压是根据遥控器说明书上说锂电池的报警电压设置的数值,按锂电池的放电终电压3.7V是不对的,是不是放电电流小的原因才这样设定,9.6V也可能是按照控的正常工作来设定的,不过用了几个月充放电还正常,也可以把报警电压再提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控是老控了,不支持DMSS, DMSS是JR的新制式。

如果接收机只要是DSM2/DSMX的,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搜索遥控器锂电池,就会有很多看自己喜欢了,只要装得进去。至于9.6V报警电压是根据遥控器说明书上 ...

就是淘宝上太多不同牌子的控电了,不晓得哪个牌子比较好?
DSX9 本来就可支援锂电池吗?里面可以设定锂电池警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淘宝上太多不同牌子的控电了,不晓得哪个牌子比较好?
DSX9 本来就可支援锂电池吗?里面可以设定锂 ...

只要尺寸合适接口对得上就行了,至于什么牌子好我倒是没比较过,DSX9没用过不知有没有报警设置,我用的是华科尔的,你在控里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接收机只要是DSM2/DSMX的,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