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电机问题

楼主(2016-08-08):
新买的银燕2204
电机
,设置怠速时,低怠速情况下电机转动不顺畅,像缺项一样,怎么回事,油门行程校准过

网友A:
我的银燕2204也是这样的,我把怠速提高了,原因不知道

网友B:
1.首先看下 电调本身有没有问题,用其他好的电机看看,,,,,,,

网友B:
2.检查下右没有虚焊,把这个电机放在好的那边也试试看电机本身有没有问题,用排除法,排除下电调和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C:
低油门时有卡顿正常,怠速点提高一些就行

楼主:
好,我看看是不是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