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能不能上天的问题

楼主(2016-08-08):
我的20cc熄火,冷机带着机头罩启动猛推油加减速都正常,用弹簧秤测静拉力4.8千克,高速运行一段时间也正常,再怠速多久都没事,无论是机头垂直,45度,平放都加减速正常有力。关闭发动机以后问题来了,过一两分钟再启动不好启动,强行用启动器发动之后怠速偏高,加不上油,一推油就熄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撤掉机头罩摸发动机很热,化油器也是热的,我就纳闷了,化油器正常工作应该是凉的吧!你要说油针调的不对吧!冷机启动之后什么都正常,机头垂直10分钟都没有问题。化油器是华博罗的,出厂调的油针,买回来启动然后加减速都正常有力就没动。然后我就试着调油针,逆时针调三分的低速油针,转速下降一点,然后加减速也都正常,运行半箱油手动熄火,再立即发动还是一样怠速升高加油熄火!再调还是一样!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发动机正常运转我摸化油器是冰凉的,加油会熄火的时候化油器是热的,请问大神们到底是啥问题?到底是机头罩问题还是油针问题呢!机头罩开的很漂亮弄了一上午。飞机装好出去飞两次了都不敢让它上天,丢人现眼!最基本的东西我都弄不了!哎

网友:
猜测化油器问题吧,正常熄火后发动机的热量传到化油器上了,化油器热了就启动不了。正确问题楼下大神回答~哈

网友:
哦、  哦 。 嗯。 就是这样。 嗯。 关键词 在楼下马上呈现。

网友A:
我看到床上有一条“稍加改造,后果不堪设想”的仿54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床上有一条“稍加改造,后果不堪设想”的仿54式

这和飞机一样,不是真的!航模,枪模!

楼主:
望前辈们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看样子 口径挺大的

网友:
我也想买DLE20cc 听说做工好些

楼主:
请教高手!谢谢!跪拜!

网友:
我35cc汽油机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可以这样解释:你发现的规律很关键,能正常工作时化油器是凉的,不能正常工作时化油器是热的!!!!!!
凉的是有风冷的结果,热的是无风冷,机匣热量加热了化油器。
化油器热不是好事,汽油在加热时会快速气化,产生气泡,混在油路当中,导致工作不正常。
治理——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待其自然冷却到合理温度时再起飞。

由此推断,飞汽油机的都是老半天才飞一箱油。不像我们飞甲醇的,下来加完油又飞上去。在地面停留时间也就是加个油的当。

网友C:
我的问题是 不上罩子油门响应迅速 有力 但上了罩子 就不行了 萎了

网友D:
楼主床上那个是打猎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床上那个是打猎用的么?

别嚷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床上那个是打猎用的么?

打野兔的!

网友:
散热不好,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这样解释:你发现的规律很关键,能正常工作时化油器是凉的,不能正常工作时化油器是热的!!!!! ...

我们汽油机都是下来直接加油就上,没有要等凉下来的说法。楼主出现这个问题就一个原因:头罩散热孔没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是 不上罩子油门响应迅速 有力 但上了罩子 就不行了 萎了

看了你的图,头罩散热孔不对,无法有效冷却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飞机一样,不是真的!航模,枪模!

不可描述的木仓状物哦

网友:
汽油机请勿在地面带套的情况下长时间原地运转,汽油机散热不好就会有各种问题,直至熄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图,头罩散热孔不对,无法有效冷却发动机

仔细审题,带头罩运行并无异常,地面停机1-2分钟后才出问题。

网友F:
早年玩50摩托车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发动机散热片沾的泥多了,一停车就不好发动。清理一下散热片,或者撒泡尿浇一下就OK了。

网友G:
过热,机头罩别开的太完美了
低速油针放一点
15cc  20cc 35cc
都遇见过这个现象
尤其是后进后排的发动机,通病

网友:
你可以返厂检查一下。我有一台DLE20,在地面上怎么都没事,上天不到10秒就熄火,换了化油器也不行,找不到原因,后来返厂检查,才知道火花塞头部因碰撞而晃动,接触不良。厂家有帮忙调了一下化油器的油针,现在都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仔细审题,带头罩运行并无异常,地面停机1-2分钟后才出问题。

兄弟,仔细审题的应该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年玩50摩托车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发动机散热片沾的泥多了,一停车就不好发动。清理一下散热片,或者撒泡 ...

关键是飞那么高尿不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热,机头罩别开的太完美了
低速油针放一点
15cc  20cc 35cc

放油针是逆时针吧?我没弄错吧?

网友H:
有老鸟帮调?有就直接缠住,给点好处么。。。
没有的话。刚刚接触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就多了。
1、油品,多少号的汽油?什么型号以及牌子的机油。混合比例多少?是否中间更换过机油?机油2T4T?排气喷油是否正常?
2、拆过火头么?观察过情况么?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积炭是否正常?判断贫油富油?
3、有过磨合么?磨合时候多少转速?磨合时是否有高速?不带头罩时是否正常?
4、火头是否紧固?排气管是否紧固?
5、油管是否有气泡?油门开到多少最高速?风门是否正常?
6、是否有‘咳喘’现象?油门舵机精度?
7、是否机匣过热?多长时间会过热?当时温度?排气管是否有延长?
先看看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仔细审题的应该是你

18楼跟楼主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图,说的也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老鸟帮调?有就直接缠住,给点好处么。。。
没有的话。刚刚接触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就多了。
1、油品,多 ...

123456.基本都没问题,机油2t进口的,25比1调的,刚才又开点头罩,明天准备试试!再去掉头罩试试!关于你说的油针啊,气泡了,火头啦!排气啦!磨合了!风门了!全部检查了,都没问题!明天试过之后看还有啥问题,然后再请教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123456.基本都没问题,机油2t进口的,25比1调的,刚才又开点头罩,明天准备试试!再去掉头罩试试!关于你 ...

开始25:1 个人感觉有点高了。不用那么多机油,机油多了反而阻力增大(汽油机散热是靠风冷。不是靠排放润滑油)。够润滑就OK。我这边是30:1磨合。30:1 飞了大概10箱(开始飞的时候会有咳喘,不要频繁的动油门。也不用担心熄火。基本是不会的。然后飞到后几个起落就会发现咳喘没那么严重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细调发动机了),然后就换35-40的油了。头罩开始就不要带。飞个几箱再说。

既然说是第二次发动的时候出问题。并且化油器过热,第一次的时候没事,那么基本判断就是散热不好。

开始保持良好进气,遇到过加油熄火。基本上都是去掉头罩就好。判断是进气不够。放L油针(放了之后会怠速降低。直道熄火,这个时候要再给点油门)。怠速降低下来之后。提高初始油门曲线点,用来保证怠速跟以前一样(我不用怠速螺丝的。直接用的是甲醇机的熄火方式,油门全关死熄火,打开开关。留出怠速缝隙)。先保证加油门不熄火,但是这个时候会感觉油门不跟手,油门上去转速上去没那么块。没关系。后期会调回来的。这样飞几个起落。然后带上头罩在收紧L油针。收到刚刚到加油熄火。再放一点。然后地面测试。

地面测试时间不要太长,避免没有冷却的情况下长时间发动。地面测试发动磨钢都不能带收到保证散热与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始25:1 个人感觉有点高了。不用那么多机油,机油多了反而阻力增大(汽油机散热是靠风冷。不是靠排放润 ...

太感谢了!这么说我的发动机没问题!就是散热和进气不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这么说我的发动机没问题!就是散热和进气不好。

不能完全确定。。试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完全确定。。试过才知道。

确定了,散热问题!头罩去掉,然后正常熄火,再启动,好好的!怎么办?总不能不戴头罩吧,我看好多视频他们都带着的啊!还有我拍的视频怎么发出来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了,散热问题!头罩去掉,然后正常熄火,再启动,好好的!怎么办?总不能不戴头罩吧,我看好多视频他 ...

记得头罩出气孔要大于进气孔

网友(2017-01-03):
这是合成油啊,正常都是1:50使用啊

网友:
主副油针来回调调,多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