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5e epp 准备升级动力 请教建议

楼主(2016-08-08):
3s电池 快报废了 3s电池用的地方也少了 直接准备升级4s动力  目前用2216 1250kv 10*8 马刀桨  电机 不准备换 2216支持4s 目前 是 电调问题 用4s 用 10寸 电流应该会蹦的很高
有木有 电池 和电调的建议 电池准备 买 花牌1200 石墨烯高倍率放电 电调 是有意 天行者50 或 飞腾60 但是电流心里没数 想尽量在设备上减重 推荐 一套动力设备

网友:
我的好盈铂金40a,难道不能用4s的电池?

网友A:
同是天翼15e,2216 kv1250 浆1047。4s电池,然后40a电调是不是小了

网友B:
同是天翼15e,2216 kv1250 浆1147。3s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是天翼15e,2216 kv1250 浆1147。3s电池

电调呢,1147浆电机烫吗?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你们非要让电机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工作,要说动力不足,2216kv1100+3s电+1047够温柔了吧?狂人大大用这样的配置飞的暴力十足。当然我们是没那技术,但也没必要盲目的让电机超载。。。。
15e 的动力,早有大大给出了最佳配置,3s下普通2216/1250+1047是最合适的,如果你装机800克+了就算不上暴力了。。。土豪点的2838/1300+1047,动力更强一点。
4 s下,kt大大的配置很经典了,2216/880+1047。。。。      这样的配置拉力都在2-2.3左右,很合理的动力,,消耗功率300w左右,越超载20%或多一点,也很安全,电机也工作在比较好的效率下

高kv配4s,甚至还用11寸桨,电机严重超载,当然你可以说你可以小油门。。。。问题是电机在不合适的工作条件下效率会很低,那些低下来的效率部分干什么去了呢?发热了呗,有限的电能没有转换成动力,变成热量了。。。。

网友:
对动力没信心的看看狂人大大用3s+2216/1100+1047的飞行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id%26typeid%3D1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呢,1147浆电机烫吗?

铂金4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你们非要让电机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工作,要说动力不足,2216kv1100+3s电+1047够温柔了吧 ...

说得好!

网友D:
从厂家给的电机参数看,高S的能效比是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你们非要让电机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工作,要说动力不足,2216kv1100+3s电+1047够温柔了吧 ...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厂家给的电机参数看,高S的能效比是偏低的。

是高s高效率,前提是你得让电机工作在合适的条件下,s越高kv就应该选越低的,并且在合理的情况下,更低的kv配合稍大的桨效率会更好

网友E:
108一直是乐于助人的好同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高s高效率,前提是你得让电机工作在合适的条件下,s越高kv就应该选越低的,并且在合理的情况下,更低的 ...

我说的是同一个电机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8一直是乐于助人的好同学

多谢夸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同一个电机的情况下。

恩,同一电机的话,提高工作电压要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负载一定要减小一点,对于直接驱动的桨来说,直径小的同类桨效率不可避免的要小于直径大一些的桨,每一个规格的电机都有一个最适合它的电压及负载配置,偏离这个最佳工作点的配置都会不同程度的带来效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同一电机的话,提高工作电压要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负载一定要减小一点,对于直接驱动的桨来说,直径小 ...

有人在15E上装盘式电机上6s  也有 上 2820 上4s  用6s 就会严重超重 电池 也很特殊 用2820 电机很重 耗电也很大 2216 本支持4s电池 耗电 也会更低一点 也不会太重 3s电池 自己用的地方 也不多了 3s的动力感觉也不太够用 直接升级4s电池电机就超载  一次不多飞 全油时间 也不多 问题也不大
如果有更好的配置 请说一下 也告诉下啊狂人大大的配置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天翼15e,2216 kv1250 浆1047。4s电池,然后40a电调是不是小了

当然支持4s  3s 10寸桨 电流 已经有30了 如果用4s动力 电流 应该会蹦高不少 40 不知道 能不能挡主 我估计 要50A电调  这才来问的电调这东西 电调比电流大 才是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在15E上装盘式电机上6s  也有 上 2820 上4s  用6s 就会严重超重 电池 也很特殊 用2820 电机很重 耗电 ...

    至少对于3d模型来说,每一个级别的模型飞行重量都会有一个合适的值,这样各个方面会比较均衡,好的飞手都不会偏离这个适当的值太多.
    15e用4s的代表是kt哥,4s1000的电池与恒力2316/880电机,飞行重量在15e的合适范围,
    15e用6s电成功的例子我只知道杀手大大,恒力定制的2834/590电机和定制的6s600电池,同样重量在合适的范围,
(2216=2316=2834)
    不管4s也好6s也好,整个配置重量与3s基本是一样的,差距也就十多二十克而已,满动力也是在2.0的拉重比,并不比3s暴力多少,
实际的好处就是效率高一点点,飞行的前后时段动力差别相对比较小,动力较稳定....
    15e上2820级别的电机,,有实际意义的好处吗?耗不耗电不是你选大一级别的电机就耗电了,而是看电机做了多大的功(有用功+无用功),
应该说如果kv值一样的话,同电同桨大规格的电机会省电一点,因为大规格的电机会效率高一些.
    如果你一楼的配置上4s,那么满油电流会超过50a,拉重比能有差不多4.0,重要的是电机温度很快超过300度....不要以为可以很好控制,我3s电2216/1250+1047暴力飞还烧过电机......
想要在4s下安全工作,2216/1250负载要限制到大约8*4规格的桨,如果你用8寸桨飞3d15e我无话可说,,,,
    如果还没想明白,回去温习初中物理课吧(以前初中物理有力学和电学基础)
最后付狂人大大的配置,拉重比1.7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支持4s  3s 10寸桨 电流 已经有30了 如果用4s动力 电流 应该会蹦高不少 40 不知道 能不能挡主 我估计 ...

真诚的建议,如果你想继续用2216/1250,还是用3s电吧,配合1047慢速桨动力真心不能说弱了,
如果真的想换4 s电池,最好是另外买个2216/880规格的电机吧,而且电池不要太重了,最好电池100-140克,电池重了,你增加的一点动力又白费了....况且翼载荷增加多了飞机脾气也会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真诚的建议,如果你想继续用2216/1250,还是用3s电吧,配合1047慢速桨动力真心不能说弱了,
如果真的想换4 s ...

108兄真是热心肠,看你的回复也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向108兄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对于3d模型来说,每一个级别的模型飞行重量都会有一个合适的值,这样各个方面会比较均衡,好的飞手 ...

我 是 用  apc 10*7 暴力飞没烧过电机 问题  就在于 前后力量差距有点大3s电池快报废才考虑的4s  上4s 如果改为apc 9寸马刀 相对额定负载的8寸 增加一寸 用小点的螺距 50A应该能挡住  用BM2316/880 用的是多大桨飞的  毕竟 像你说的 前后力量差距会小 而且加速性能会增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至少对于3d模型来说,每一个级别的模型飞行重量都会有一个合适的值,这样各个方面会比较均衡,好的飞手 ...

108真热心,。默默看帖,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8兄真是热心肠,看你的回复也学了不少东西。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8真热心,。默默看帖,学了不少知识

共同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 是 用  apc 10*7 暴力飞没烧过电机 问题  就在于 前后力量差距有点大3s电池快报废才考虑的4s  上4s 如 ...

看你的配置,可能你比较喜欢高速飞行??你这个配置在飞行速度较高的时候拉力很大,很猛,,但是不适合慢速飞行,比如眼镜蛇啊,吊机什么的,在飞行速度很慢甚至悬停状态下螺旋桨的效率会很低,做吊机动作时一定觉得动力欠缺,给油动力也来的有延迟,,并且也很费电.....

飞15e大多数人用1047慢速桨,一部分有速度要求的用1050apc,这两种算是比较均衡的配置了

网友:
一直膜拜狂人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配置,可能你比较喜欢高速飞行??你这个配置在飞行速度较高的时候拉力很大,很猛,,但是不适合慢速飞行 ...

好嘞  我就这么干了 4s 配9寸  没错 我 偏喜欢高速  像 曲轴之类的  就是  在高速下完成的  只要力量上去了 动作都好办

网友:
支持一下,拿分学习!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为什么你们非要让电机在不适合的条件下工作,要说动力不足,2216kv1100+3s电+1047够温柔了吧 ...

分析得到位,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的1047桨都是买的apc的吗?1047桨是多轴用的,一般店铺都是正反一对卖,我也只买的几对,反桨没用啊,店家也不拆开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的1047桨都是买的apc的吗?1047桨是多轴用的,一般店铺都是正反一对卖,我也只买的几 ...

不是apc哦,大多是用的浩业的1047,就是黑色很便宜的那种,最好自己做下平衡。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是apc哦,大多是用的浩业的1047,就是黑色很便宜的那种,最好自己做下平衡。

皓业的桨质量不行,动平衡差劲,我买了几支atg的多轴桨,用着不错,但是反桨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皓业的桨质量不行,动平衡差劲,我买了几支atg的多轴桨,用着不错,但是反桨没用了

还凑合吧,自己做好平衡还是不错的,主要是便宜啊,练技术阶段炸的比较多,这个成本比较低一点,技术好了再买名牌货....

网友(2017-08-13):
桨 1047  大孔便宜好用   电机2216\1100  用4S  电池,我的烧毁,,,现在配置如下
15E  PP
飓风2810  900KV 4S1000mah 30A  6V ubec  浩业1147  银燕09MD*4     这是KT哥的配置,

电调我不会外接BEC  用的好赢白金40A  明显比3S暴力,。。。。。。

网友:
楼主的提问题,及想法,其实是很好的, 楼主电机 电调 不变下,由3S上4S ,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一杆子打死一船人啊。
如下情况 楼主可以上4S.

1.  当你15E 多次维修 增重后,可以上4S  .   我们都不是土豪, 炸一次就丢。   桨不变下,上到4S ,就要小心点飞就行了-------- 全油飞时间的秒数尽量少一点。
2.  上4S电,  电机发觉太炀 的,可以 换小1寸的桨 即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提问题,及想法,其实是很好的, 楼主电机 电调 不变下,由3S上4S ,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一杆子打死一船人啊。
如下情况 楼主可以上4S.

1.  当你15E 多次维修 增重后,可以上4S  .   我们都不是土豪, 炸一次就丢。   桨不变下,上到4S ,就要小心点飞就行了-------- 全油飞时间的秒数尽量少一点。
2.  上4S电,  电机发觉太炀 的,可以 换小1寸的桨 即可以了。

但,有一点,是我个人极力不赞同的,就是15E 应上  2216这一级别的电机,这级别有很多牌子就不说了, 而有些人 上到了 30E 级别的电机,比如 2820, 这是我极力不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