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操控,华科尔D10,乐迪AT9,天地飞9如何选择

楼主(2016-08-08):
想入个操控,华科尔D10,乐迪AT9,天地飞9如何选择?

飞一下固定翼,后期会飞一下四轴,应该是够用了吧。
需要几个一样的控或者三个控在一起不扰频,不影响稳定性,因为几个朋友要一起买。

网友:
天8x固定翼首选

网友:
三个控应该都差不多,但也有各自的优点。华科尔,刷固件后能兼容很多2.4G玩具飞机,也能用很便宜的接收。乐迪,彩屏,轻巧,功能也多,但一般飞行用的少,装XX比较不错。 天地飞,也是我目前用的控,说真的,就看它稳定,和那朴实又专业的外观,还有就是重,非常的重,也是给人稳妥妥的感觉。

网友:
我黑D10,用了四年了,无失控。兼容我所有飞机,直升机,多轴,固定翼,30个模型全用了。

网友:
d10我都嫌贵,d7飞了2年,现在放在家里飞模拟器,有入了一台d7,也玩了2年到现在,固定翼从桨机到涵道,直机从450、500l到550,哦,还有一个小穿越。

网友A:
天地飞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9

好像推荐天地飞9的多一些,之前玩车是受够了乐迪rc4g的扰频,也是天地飞x4评价比较好,不过入了futaba 4pls,就是他家的板控太贵

网友:
看看睿思凯X9D

网友:
不解释  天九

网友B:
d10没用过,个人感觉天九比at9扎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没用过,个人感觉天九比at9扎实点

稳定性好一些?
我最关心的就是和朋友一起买了,到时候一起玩相互干扰,那就见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好一些?
我最关心的就是和朋友一起买了,到时候一起玩相互干扰,那就见鬼了

目前来说,一直没问题,天八互相串过,天九一直没见出过问题

网友C:
睿思凯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睿思凯最稳定

带接收1500了,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