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发固定翼的转向

楼主(2016-08-08):
请教个问题,双发的固定翼飞机,螺旋桨的转向是同时向内,还是同时向外,还是方向一样 那种最科学,有大神科普一下吗??

网友:
同内或同外,抵消反扭。

网友A:
一般来说同内,因为可以利用电机扭力给机翼卸载,不过对于航模小级别来说影响不会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同内,因为可以利用电机扭力给机翼卸载,不过对于航模小级别来说影响不会特别大

给机翼卸载,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机翼卸载,这个怎么理解呢?

螺旋桨往里转,会施加给机翼一个往外翻的力,抵消一部分由升力造成的机翼上翘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往里转,会施加给机翼一个往外翻的力,抵消一部分由升力造成的机翼上翘变形。

那么同时向再转,又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力呢

网友:
同时向内吧

网友:
初中时买的双发滑翔机就是双内的

网友C:
基本都是反向的,,抵消反扭力,,,,不过怎么装都可以,固定翼的说法就是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反向的,,抵消反扭力,,,,不过怎么装都可以,固定翼的说法就是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上天

嗯嗯

网友:
应该是相反的,我的搞成同向了,起飞就反转了,根本无法改出

网友:
先找到反转的发动机

找不到再研究用副翼和方向舵补偿

网友D:
有飞控的话或不同发动机安装角都可以同向转,真飞机也都是同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飞控的话或不同发动机安装角都可以同向转,真飞机也都是同向转。

嗯嗯

网友(2016-10-27):
都向内,亲测

网友:
1.6米翼展B25,实际测试同向反向没有任何差别

网友:
还好油机没有双发,要不发动机上哪找。

网友(2017-04-17):
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同时抵消反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