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看下PIX日志,无风悬停突然无故抖动两次

楼主(2016-08-08):
麻烦帮看下PIX日志,无风悬停突然无故抖动两次。
配置:Pixhack  E800 铂金30A  650轴距
问题:放电悬停过程中,在监控视频画面中一直很平稳,现场无风,在1分到2分钟内画面有一次无故抖动,在4分钟出头又出现一次画面突然抖动。不敢再飞紧急下降,回来查看日如下:

日志截图

日志截图

楼主:
固件没办法直接上传,就把链接放上来了。麻烦大神帮查看下,帮忙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突然抖动。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像飞控主动输出的,,,,,把电调的bec正极全部去掉,飞控单独供电试试,,或者再搞一个独立的电池加bec出5v进mainput口

网友B:
不是供电的问题,是电机或者电调有一个输出不稳定

网友C:
请问你是怎么减小振动的,加的减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怎么减小振动的,加的减振板吗?

飞控直接双面胶到中心板上了,没放减震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控直接双面胶到中心板上了,没放减震板。

我看你的振动好小,我的也是直接粘的,振动就好大,你的桨还有电机做过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的振动好小,我的也是直接粘的,振动就好大,你的桨还有电机做过平衡吗?

都是拿来直接用的,之前用的3508+飞越折叠1555,后来为了快拆桨上了dji的e800+1345s。动平衡我搞不来就直接用了,震动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飞控主动输出的,,,,,把电调的bec正极全部去掉,飞控单独供电试试,,或者再搞一个独立的电池 ...

是啊, 正悬停,没任何动作,平衡画面突然一抖就吓尿了。
我的电调没bec,是电流计供电。不过看5v电压供日志图形感觉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供电的问题,是电机或者电调有一个输出不稳定

真怕电机电调挂,这样的问题不好检查,再来个随机出现,四轴真没法飞了。我用的是好盈铂金30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怕电机电调挂,这样的问题不好检查,再来个随机出现,四轴真没法飞了。我用的是好盈铂金30a。

如果供电不稳,飞控会死机,重启的,
看你的曲线,飞控正常工作,pid也正确。
还是检查一下马达和电调吧,每次震动有规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电不稳,飞控会死机,重启的,
看你的曲线,飞控正常工作,pid也正确。
还是检查一下马达和电调 ...
是不是飞控死机,重启就直接掉下来了吧。
一直没出现过,昨天晚上是第一次出现,随机抖了两次。就是画面突然斜下,然后自己回正,悬停很稳定。第一次没当回事,后来4分钟左右,又出现一次。就不敢再飞了,安全第一降落断电!

网友D:
这个算什么 ? 遇有风 飞控自动修正 , 很正常的 , 别大惊小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什么 ? 遇有风 飞控自动修正 , 很正常的 , 别大惊小怪

感谢回复!不过现场感觉的确无风,不过也希望是邪风影响,但昨天镜头看到的和以往的抗风感觉不大一样,是突然一抖的感觉,像某侧电机突然失力的感觉。我找时间再试试!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日志中的CPU错误,之前出现过吗?我前几天也出现过,不过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日志中的CPU错误,之前出现过吗?我前几天也出现过,不过没什么影响

CPU错误每次都有,就是在刚上电时,具体原因我也没清楚,不过似乎都没有对飞行有影响。

网友E:
检查一下ppm编码器连接是否牢靠,我有次也是像你这样,不过我的抽了2次后一分钟,直接往一个方向飞,我当时是自稳,瞬间懵了,慢慢控制油门,等他飞,飞了几十米有块草地,瞬间拉低油门,砸在草上,损失3支桨,后来检查日志居然是我主动输出,仔细检查是ppm编码器和接受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ppm编码器连接是否牢靠,我有次也是像你这样,不过我的抽了2次后一分钟,直接往一个方向飞,我当时 ...

我没用PPM编码器,是直接Sbus接收机。平时有风天抖抖更健康,只是那天晚上地面无风天。高空突然两次鬼风抽动然后风平浪静,那就比较吓人了。后来再飞没遇到过!搞不懂。
不过有我的电流计给飞控的5V供电感觉一直不干净,基本都是4.4到4.6V之间,不知道如何改进!本来接收机是从飞控取电,现在也单独供电了,只有OSD和GPS直接从飞控取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PPM编码器,是直接Sbus接收机。平时有风天抖抖更健康,只是那天晚上地面无风天。高空突然两次鬼风 ...

那就不用电流计了,我的电流计就没准过,直接用降压模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