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加速度计的作用以及炸鸡表现?

楼主(2016-08-08):
经常听人说炸鸡了,然后就说是干扰罗盘导致的。我觉得罗盘被背锅太多了吧?那究竟罗盘被干扰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是飞机往一边飞去?还是飞机会侧翻下来?还是飞机一番身直扑地面而来?
我感觉应该是第一种吧。罗盘不就是控制方向的吗?

如果是飞机侧翻,应该是要不就是遥控器发出了指令,
要不就是负责平衡的加速度计出了问题吧?

如果是控遥控发出指令,那也不会侧翻这么离谱吧,飞控是会控制飞机姿态的,不会让飞机歪的太厉害了。

貌似说加速度计出问题的很少,也不见有人说被干扰。那飞机侧翻直朴地面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
我的就是向一个方向加速飞去,然后炸了!哎二次了

网友:
罗盘干扰之后,飞控的程序怎么影响,你我都不知道,,,但是,禁用罗盘检测,飞自稳模式,基本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这个要搞程序开发的回答一下

网友A:
罗盘干扰飞自稳,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干扰飞自稳,不会有问题的。

定高应该不会用到罗盘吧。

网友:
如果电机或是电调故障也会突然侧翻吧?我的四轴出现不明的抖动也担心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干扰飞自稳,不会有问题的。

自稳模式应该也是用到罗盘的吧,不然头怎么能始终朝一个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应该也是用到罗盘的吧,不然头怎么能始终朝一个方向?

自稳不用罗盘,只有移动航线,定点等要用到罗盘

网友:
自稳模式情况下,罗盘是不参与的,只有加速度参与,所以看不出来,之后在开启无头模式,或者航点,返航,gps定点等情况下才有罗盘参与,固定翼可以把罗盘禁用,只用gps来分辨方向,多轴不行,多轴方向辨别必须要有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