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机器再来一次(续): URUKAY 3三桨F3c + P9x v1.1飞控精确定点与一键自动飞行

楼主(2016-08-09):
进行了一番精细调试,状态基本达到满意的程度,多桨机搭配飞控自动飞行验证成功!

一键全自动飞行:

精确自动定点定高悬停:

网友:
大毒啊   非常棒  看得心里痒

网友A:
切定高,高速航线试试

楼主:
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
张SIR不断玩出新境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定高,高速航线试试

你对runcam2有兴趣,可以看看张SIR拍的这个视频 ,他应该也是用RUNCAM2摄像头拍的。

网友C:
这照片技术,光看螺旋桨以为好大个飞机啊

网友D:
舵机是另外接电的还是直接插飞控上取电呢?

网友:
张SIR真敢呀!用这么好的飞机试开源飞控!佩服!

网友E:
大师,什么飞控?

网友:
写个暴飞3D程式,一健3D该多拉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照片技术,光看螺旋桨以为好大个飞机啊

本来也不小啊,700级的F3c,主旋翼730mm,机身长15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runcam2有兴趣,可以看看张SIR拍的这个视频 ,他应该也是用RUNCAM2摄像头拍的。

这个是Mobius拍的,Runcam2的视频,看我的优酷频道,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是另外接电的还是直接插飞控上取电呢?

舵机用电调的Bec供电、飞控用独立的电池通过电流计供电,双供电冗余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什么飞控?

标题很清楚了!

西安九维智控9D Smart 的P9x v1.1,也是一款Pixhawk的Mod,内置主控板整体减震的!

网友:
楼主视频为啥没声音的捏?

网友:
真稳,我代表锅安局表示你好厉害,装家这个称号代上,来上班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题很清楚了!

西安九维智控9D Smart 的P9x v1.1,也是一款Pixhawk的Mod,内置主控板整体减震的!

舵机的信号线你是挑出来焊接还是自己焊接线插排?如果是插排,求某宝关键字

网友:
张老师新视频。漂亮,赞,飞机越换越大。越来越好了~

网友:
真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的信号线你是挑出来焊接还是自己焊接线插排?如果是插排,求某宝关键字

不需要,直接插飞控,200以上起落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照片拍的好霸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直接插飞控,200以上起落测试过,没有问题!

这个飞控支持高电压输出?800级的舵机不都是高压舵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直接插飞控,200以上起落测试过,没有问题!

额,这样碎片化的描述不行,我整理一下吧,意思是,大级别的直升机,舵机都是高压的,舵机的三根线是集中在舵机线插头上,接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信号线单独挑出来插飞控上,然后电源线正负极留在插头里插电源?还是自己另外弄插排来接

楼主:
可以不用高压!飞控飞行,不需要那么快的舵机速度。

网友:
技高人胆大啊

网友:
固件是APM的吗?还是自己写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高压!飞控飞行,不需要那么快的舵机速度。

好的了解

网友(2017-03-08):
这次飞行,把双GPS改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