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和Betaflight合作推出一款高性能F4官方版飞控 大家有啥需要的新功能可以提出来~

楼主(2016-08-09):
最近和Betaflight合作,他们负责软件,我们负责硬件,计划推出一款全新官方版开源飞控,大家可以把新的想法和功能都说一下(包括软件),我负责做原理图和功能框架图

MCU选型:STM32F411  100MHZ 48-QFN 芯片体积非常小/STM32F405 168MHZ  LQFP64  (尺寸太大,最少64脚)
陀螺仪:MPU9250(内置罗盘9轴)   MPU6050  MPU6500 MPU6000(暂定,噪声更小更稳定,当然也很贵)
USB:不需要CP2102/2104 USB转串口芯片 直接接STM32F4 MCU
OSD:MAX 7456 接STM32F4 MCU  ,不需要再加328P MCU
STM32F4直接控制RTC6705 图传遥控器OSD设置图传频率等不是梦~
红外计时器驱动
可能取消PWM输入(过时了,占用端口)

网友:
好,支持GPS返航和Y3模式,当然完善的中文调参界面和详细说明也很有必要。

网友A:
sirinFPV 早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rinFPV 早出了吧

是官方版的飞控,f4早就有了,有新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官方版的飞控,f4早就有了,有新功能

什么叫官方版的?他的固件下拉列表里有就算么?

网友B:
最好的就是弄app 蓝牙调参 目前这是一片空白 除了亚拓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官方版的?他的固件下拉列表里有就算么?

不是,是betaflight 直接出售的版本,他们自己也卖

网友C:
可以参考BRF3的设计再做些增强。配套分电板集成电压电流检测功能的同时,可以把电调信号线也直接焊接到分电板上,通过一根排线连接到飞控。这样拆机检修会容易很多。
另外也可以考虑把led灯带、摄像头、图传的连线都放到分电板。这些设备耗电都比较厉害,如果电源连分电板信号连飞控,连线比较乱,检修也不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就是弄app 蓝牙调参 目前这是一片空白 除了亚拓有

app  蓝牙调参早naze32时代就有了!  app需要手机otg连接可以调参   蓝牙需要接蓝牙模块

网友:
内置transponder
transponder中文叫作什么啊?比赛用的计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BRF3的设计再做些增强。配套分电板集成电压电流检测功能的同时,可以把电调信号线也直接焊接到分电 ...

再加一个把蜂鸣器集成到分电板

网友E:
呵呵  这个噱头找的好开源的东西还有官方版

网友F:
玩个飞控,一大半时间浪费在调参上

网友:
非常支持,我觉得的现在目前市场上最需要的是简单的中文调参软件,如果把调参做好了,做的简单了我想市场绝对好!  其余乱七八糟的功能都是浮云,首先定位一定要明确! 如果推广的话一定从低层次开始,普通市场永远要比高端市场大的大!

网友:
太快了!跟不上了!

网友:
顺便出个手机版的 BF调参软件,出去调参就方便多了,

网友:
因为要承受高速撞击时的G力,所以原件焊接要结实!因为是飞控,所以选料要上乘!用了这么多电调从来没坏过一个,倒是飞控坏了好几个了!都成耗材了!

网友:
韩国小子秒杀全场用的是NAZE32! 不用整这么新的了!出些靠谱点不容易坏的飞控吧!

网友:
做成两块板,上层弱电,飞控,OSD,等等,下层大电流,电流检测,低电压BB ,分电口,LED,.下层板用排线缆与上层连接,加减震,下层板,分电流大中小板,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
电池接口,一定做在强电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p  蓝牙调参早naze32时代就有了!  app需要手机otg连接可以调参   蓝牙需要接蓝牙模块

对啊 但是没有真正实用的 你看看亚拓那样的才算是可以用

网友G:
取消pwm是必须 , 有要求的飞友都不会用 , 没追求的可以CC3D NAZE32 F3
取消所有迷你白色插座 , 换来全部焊接点 , 就像KISS一样
内置5V BEC , 飞控只需接动力电就可以
加上一体超大声BB
简化遥控参调PID的介面 , 很少用的参数删走

没有最完美 , 只有更完美的飞控 !!!

网友:
建议借鉴brf3,强电弱点分开比较好,不然焊接供电线堆锡时小的原件会烫漂走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要搞就搞最新最强大的飞控,所有都用最好的物料。陀螺仪和气压计也要啊。带GPS接口。没事也能玩玩自动返航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取消pwm是必须 , 有要求的飞友都不会用 , 没追求的可以CC3D NAZE32 F3
取消所有迷你白色插座 , 换来全部焊 ...

双手赞成取消白色接口,改成全焊接式

网友:
我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搞出来,另外去掉白色迷你插座也是举双手赞成

网友:
集成分电板,要么干脆直接集成在机架上

网友:
穿越用越简单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这个噱头找的好开源的东西还有官方版

apm还有官方固件呢。

网友:
进度也更新一下嘛……等着装新机咧

网友:
PWM用的人还是不少的

网友:
华科尔D10路过。。。pwm过时?。。。别搞笑啊!

网友(2016-09-26):
能代表我们泱泱大国打造国之利器

网友:
支持!合作开发的f4出来了没?

网友:
希望能增加dsm2卫星接收的白色小插座,另外黑匣子读取速度能提升一下就好了

网友:
osd 十分必要,可以做调参数菜单,遥控器调图传频道没有什么用。
mcu用出货大的,不要太冷缺货

网友:
什么时候出呢

网友:
OSD要加上罗盘角度显示,这个很重要

网友:
手机调参来一发

网友:
什麼時候才能推出?
估計到時國外 F5 都出來了

网友:
震动过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