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调查,关于大家遥控器手法,如有意见想法可以提出

楼主(2016-08-09):
1,做个小调查,关于大家遥控器手法,如有意见想法可以提出
2,大家觉得现在最合理的手法是什么手

美国手、日本手、中国手、火星手大家都在用什么?大家都觉得什么手最好?优点有什么?现在国内什么手最多?

网友:
合肥放羊?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

哈哈,最近都在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最近都在飞什么?

飞多旋翼和直升机

网友:
还是米手比较习惯,因为右手更灵活,而且方向一致,换左手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多旋翼和直升机

还是合肥好玩啊,模友多,场地也多

网友:
玩游戏机多的话就中国手, 因为游戏机都是左手摇方向或者摇杆
如果不玩游戏机的,可以美国手,做自旋类动作会好入门
日本手横滚侧摆等动作好入门

反正飞到最后,差别不会很大。 对了,如果对f3c,或者固定翼3d感兴趣也可以选择日本手

网友:
千年悬停党表示米国和曰本手都可以

网友:
+1.  I use mode 2.

网友:
固定翼日本手,直机四轴中国手
其实日本手吊机的时候就可以看做中国手在悬停,只是右手要反向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适合你的最好。

网友:
日手,没有最好,只有合适

网友:
我07年入魔的,当时很多都是日本手,所以我也是跟着大队走选择日本手。感觉2000年后入魔的很多都是美国手。现在,美国手比日本手多得多。。 见到日本手的很多都是老魔友~哈

网友:
我可能是本地第一个玩的吧,也不知道叫什么手,左边上下油门左右副翼,右边左右方向上下升降

网友:
用mode 2,美手。
优点:自旋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