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双50mm涵道T50飞机的重心在哪里

楼主(2016-08-09):
之前入手一台双50涵道飞机T50,飞机做工和结实程度都感觉不错,现在飞机装好了,一直还未首飞,配置changsun涵道4900kv,40A电调,1850mah35c电池。说明说上说飞机中心在机头往后490mm,我自己凭感觉觉得说明书标示的重心位置有点靠前了,头重,所以一直未首飞。有模友飞过这种机型吗?可否告知实际重心在哪里?谢谢!

网友A:
电池装上,手抛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头重不怕~~怕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装上,手抛一下,就知道了

700多克的涵道高速机,手抛测试不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0多克的涵道高速机,手抛测试不出的。

也是,一个人一个经验,确实不好实现,那就按公式算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个人一个经验,确实不好实现,那就按公式算一遍吧

什么公式?

网友A:
飞机重量、重心测量及计算方法的研究,百度一下

网友:
其实吧 头重一点没有关系 上天试飞 带点杆就行了
我的经验是 首飞宁头重不头轻  一般是电池往前塞一塞 然后首飞一圈下来再调整 一般飞两次 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在涂装中间白色与前方灰色的交界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涂装中间白色与前方灰色的交界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重量、重心测量及计算方法的研究,百度一下

这种气动外形复杂的飞机,很慢凭经验公式计算。。。只能试了

网友(2020-03-26):
这是一架好飞机,首飞了没?

网友:
第一架手抛,用3s电池推,助跑大力抛出去,飞机扭着往下炸了。第二架,装了起落架,前轮加转向,用4s电池,起飞滑跑跑不直,还未起飞就撞路牙了。之后再也不碰这款飞机了。